[問題求助] 家裡浴缸排水孔鏽蝕脫落,還可以修理嗎??

楼主(2014-07-30):
家裡浴缸排水孔鏽蝕脫落,還可以修理嗎??

謝謝啦!!!

网友:
3C塑鋼土....................

网友:
沒圖n_028|是排水孔還是浴缸本體??

楼主:
是搪瓷浴缸排水孔周圍鏽蝕,

搪瓷浴缸孔變大了,白鐵排水孔都脫落掉入浴缸內,

有甚麼方法可以修補嗎??

网友:
省的話排水孔用水泥配合磁磚加白鐵排水孔

网友A:
我會嘗試用一適當弧度的白鐵板(大小估計約10x10公分)封掉原來的排水孔,再決定從原來的地方或其他地方挖洞來裝排水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會嘗試用一適當弧度的白鐵板(大小估計約10x10公分)封掉原來的排水孔,再決定從原來的地方或其他地方挖洞 ...

我也是這麼想啊,

白鐵板(大小估計約10x10公分)封掉原來的排水孔,

要用甚麼封掉??或是在白鐵板上挖洞來裝排水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這麼想啊,

白鐵板(大小估計約10x10公分)封掉原來的排水孔,

可考慮內外圈上矽利康防水,兩圈中間部位用塑鋼土。

要挖洞應該是要封上去前就要挖了。

如果白鐵板不好挖孔,應該也可以考慮鋁板。

网友:
建議整組換掉,如目前暫無預算,浴缸下排水口位置,填滿水泥(添加防水材),要把排水孔預留不要也填起來,放入排水孔周圍在用防水水泥糊平,沒圖也不知怎麼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