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會自動開機技嘉 Z97MX-Gaming 5

楼主(2014-07-30):
我裝WIN7    電腦會不定時自動自己開機
會不會是主機板問題嗎
還是電腦外壳電源開關問題
還是軟體問題

網路上查說是休眠問題--我把他關閉也沒用
又查是自動排程問題-----我也全關閉了也沒用

因為我都用XP對WIN7不熟悉--還是那設定有問題
我BIOS有更新也無用

网友:
1.XP與WIN7是同1台電腦嗎
2.可以把BIOS裡與排程相關的畫面貼上來,看是否設定錯誤造成
3.主機板不接機殼開機按鈕排線,是否會自動開機

楼主:
.XP與WIN7是同1台電腦嗎---------不同台---現在新主機板不支持XP-裝WIN7---------我習慣用XP
2.可以把BIOS裡與排程相關的畫面貼上來,看是否設定錯誤造成------排程我全刪除所以是空白
BIOS我會更新到最新板試試看會不會好

3.主機板不接機殼開機按鈕排線,是否會自動開機-----我再試試--因為殼用了八年了------開關可能接觸不良--我會換新的開關試試

因為自動開機也不常常發生--所以比較難抓

网友A:
你安裝的版本是哪一版

自動更新有沒關閉

沒關的話,自動更新會不定時重新開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安裝的版本是哪一版

自動更新有沒關閉

原本這樣--------------有可能是這樣

剛用WIN7不知道會這樣

XP不會自己自動開機更新--
不知WI7還會自己開機更新,自動更新有沒關閉,自動更新會不定時重新開機!!

网友:
以前我的電腦會自動開機的原因 , 是因為 BIOS 設定了 一鍵開機的功能 !!!

常常因為開燈就會造成誤動作 !!

一開始還以為是靈異事件 ~

自己嚇自己 ~~ 呵 ~ 呵

网友:
如果是指冷機到自己開機
我的經驗是
偏向硬體
檢查開機power按鈕相關線路
換一棵power試試

楼主:
我剛剛把所有更新都弄了一次--------把網路喚醒關閉了

應該是好了

發生時是剛關機----------過一分鐘又自己開機----------

我電腦是選關機不是重新啟動

這台電腦最怪的是用諾盾防毒-----------掃毒會出現藍白畫面---------------最後我把他移除不用諾盾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這樣--------------有可能是這樣

剛用WIN7不知道會這樣

我幫朋友安裝WIN 7很多人反映這問題

有跳出延遲,點延長一些時間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