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沒有人知道PCB雙面板轉成GERBER檔案費用

楼主(2014-07-30):
我有PCB板子(300mm*220mm)雙面板想要轉GERBER檔案,請問有沒有哪位前輩有這個經驗,需多少工程費用?

网友A:
重新LAYOUT 或抄板
可用掃描器掃出BMP檔 用AUTOCAD 插入影像 當背景做好比例調整後 直接抄圖 或只抄零件點位 存呈DXF
再用CAD350 編修後出GERBER檔
看板子複雜度 才能建議有效率方法
不仿把PCB 圖檔貼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新LAYOUT 或抄板
可用掃描器掃出BMP檔 用AUTOCAD 插入影像 當背景做好比例調整後 直接抄圖 或只抄零件點 ...

感謝louis回覆說明,圖檔已傳給你.

网友:
你是只要轉Gerber而已
還是轉完要製樣板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louis回覆說明,圖檔已傳給你.

你是只要轉Gerber而已
還是轉完要製樣板出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只要轉Gerber而已
還是轉完要製樣板出來

轉完要製樣板出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轉完要製樣板出來

那妳可以直接問一下板廠可以直接拷貝嗎
因為有些板廠只要有PCB板(實體)就可以直接拷貝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妳可以直接問一下板廠可以直接拷貝嗎
因為有些板廠只要有PCB板(實體)就可以直接拷貝了

你給人家洩底了,小心喔 ...
有錢賺,那些都是小事啦.
IC都可以硬拷了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給人家洩底了,小心喔 ...
有錢賺,那些都是小事啦.
IC都可以硬拷了說. ...

版大你的笑聲好恐怖......
這在電子業早就不是秘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大你的笑聲好恐怖......
這在電子業早就不是秘密了......

你才恐佈咧,連笑聲都聽得到,難道您有超聽,該不會傳給兒子,哪天聽到不該聽的 ...
這下聽不到聲音了吧,我打酣很小聲的 ...

楼主:
感謝樓上幾位大大解說,我再問問看!!

今天已經找到想賺外快接案者,謝謝大家提供意見!! 至於費用,因為接案者說怕打壞行情! 交代不要說出來,我就不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