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要被搞死了!請問有會員在用CentOS 6.5的嗎?

楼主(2014-07-30):
快要被CentOS 6.5的排程搞垮了,直接執行可以,但是寫在crontab不行,請問有誰知道如何解呢?

現在在拷貝,等一下補圖。

网友A:
你現在遇到什麻問題?~
如果是要把哪些東西停掉、備份...等
要注意
1.執行權限
2.crontab的完整路徑,最後要把執行結果導到 null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現在遇到什麻問題?~
如果是要把哪些東西停掉、備份...等
要注意

謝謝版大回覆!
你說的這些我知道,我原本是CentOS 5.0時都可以用,升級到5.5時也還可以用,但是這次伺服器壞了我升級CentOS 6.5的最小安裝後就不能執行排程了,CentOS 6.5最小安裝已經有裝排程套件,下圖是排程檔。

單獨執行可以,只是不能排程,沒有錯誤訊息,就沒發生什麼事一樣。

网友B:
好奇一問
path 用冒號還是分號寫的

這個看看有沒有類似
http://aplawrence.com/Unixart/crontab_not_runni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奇一問
path 用冒號還是分號寫的

確定3,4,5都有工作,但就是不執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版大回覆!
你說的這些我知道,我原本是CentOS 5.0時都可以用,升級到5.5時也還可以用,但是這次伺服 ...

你30 4 ***這邊格式就不對了阿
應該是30 4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30 4 ***這邊格式就不對了阿
應該是30 4 * * *

三個星號我改過了也是一樣不行。

网友C:
請問 wish大,

你的設定是要每天早上4點半執行嗎?
我會先設成幾分鐘執行一次,來確定這個 command 及 crontab是可被正確執行,才會再改成特定時間來執行~如要記錄的話,我會用另一個 batch file 來執行所要的命令,然後在這個 batch file裏面 echo 特定訊息至特定的檔案,來確定此 batch file 是否設定正常~

此為5 min 執行一次~
*/5 * * * * root /tmp/check_batch

還有不確定你命令是一個組合命令,是不是有問題,我好像有印象,我曾碰過改板也不work的樣子
/usr/sbin/ntpdate time.stdtime.gov.tw && /sbin/hwclock -w
不知需不需要加 "" 來試看看

我目前是使用由 batch檔來完成,所以不會有多重命令代入的狀況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 wish大,

你的設定是要每天早上4點半執行嗎?

謝謝jojoling,其實那一行對時並非重點,是底下/etc/init.d/crond restart 這一行其實是啟動備份論壇的Shell Scripts,我在第一帖就說過了,直接執行可以,那就是這段Shell Scripts是正常工作的,只是我換成CentOS 6.5後排程就失效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jojoling,其實那一行對時並非重點,是底下/etc/init.d/crond restart 這一行其實是啟動備份論壇的Sh ...

報告 wish大 ,

我不確定在 corntab裏是不是可以就像 shell script 一樣獨立執行命令~
如果是可以的話,有可能就是 macliu所說的執行權限的問題。需利用 chmod來修改
可以建立一個 test_batch.sh 到 tmp folder裏,然後 chmod a+x 後寫到 corntab做測試
此 test_batch.sh裏,可以用  echo "TEST_STRING " >> /tmp/test.xx 來判斷此令命有沒有被執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報告 wish大 ,

我不確定在 corntab裏是不是可以就像 shell script 一樣獨立執行命令~

你好︰
我確定可以在corntab中執行Shell Scripts,因為自從2007年有痞酷網開始,我就是用這個自己寫的備份腳本在備份痞酷網,這些年來遇到論壇故障,都是靠這個腳本的備份檔在修復,前幾天痞酷網硬碟壞掉,我也是靠著這個Shell Scripts備份腳本的備份檔還原的,所以我確定說這個Shell Scripts是可以正確執行的。

每一次的CentOS改版多少都會牽動一些問題,我也是懶惰了,就上來問看看有沒有在玩CentOS Server的朋友,想少走點兒路而已,其實我只要下載完整說明研究,一定會知道是什麼問題,很謝謝你的幫忙,我先手動備份,等有空些再下載完整的說明研究。

网友A:
就把您的一行~~拆成兩行做
NTP完後成
在接著做HWC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把您的一行~~拆成兩行做
NTP完後成
在接著做HWCLOCK

我自己再找時間解決即可。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自己再找時間解決即可。

老大,所以你備份的script是那個crond喔?那不是cron的daemon嗎?

不知道老大有沒有關掉Selinux,會不會是被這個的權限卡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大,所以你備份的script是那個crond喔?那不是cron的daemon嗎?

不知道老大有沒有關掉Selinux,會不會 ...

我從來都不裝selinux,centos 6.5的最小安裝也會自動安裝selinux,我也是手動移除。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從來都不裝selinux,centos 6.5的最小安裝也會自動安裝selinux,我也是手動移除

那又想到兩種可能,

1. /etc/init.d/crond 有沒有設定為可執行 (rwxr--r--) ?
2. 會不會CentOS 6.5 改成除設定變數外不能直接執行script? 如果在 /etc/init.d/crond 前加上 * * * * * root 不知道會不會動?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又想到兩種可能,

1. /etc/init.d/crond 有沒有設定為可執行 (rwxr--r--) ?

謝謝!我會再研究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