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金1對4室外機運轉不停

楼主(2014-07-30):
各位好 , 請問定頻大金1對4室外機運轉不停,總電源一開外機馬上運轉(內機皆未開),
大金1對4(裝3台FT-353CVE)最近發現,即使內機達到工作溫度或全關閉,外機還是運轉不停,聽的到冷媒聲,請問這是外機繼電器故障嗎? 總電源一開外機就運轉(電流約10A).
1號內機開+外機運轉時電流最大約16a(不太正常), 再將內機220v電源拆下包好,開總電源外機還是馬上運轉.
2 3號內機+外機運轉時電流最大約11.5A
單外機運轉時電流約10A

參考了網內大家的說明,應室外機繼電器黏住了,電源無法跳開,以至總電源一送外機即運轉不停,
以知內機機板上繼電器VE 12HMSE-K  12V DC
請問外機繼電器買的到嗎? 還沒拆開檢視所以也不知型號!

謝謝各位大大啦!

由於外機安裝點無法放3台, 而且老機器啦,想說自行試看看, 站上真是臥虎藏龍,高手飛來飛去

网友:
外機繼電器 規格特殊 DC200V 原廠有 只是不外賣

网友:
220直上看看

或是110V  加電阻下去

网友A:
小弟不清楚一對多的冷氣
室內機如何控制室外機
-------------------------------------------
以下單純一對一來說
室內機的繼電器->室外機的繼電器->壓縮機
所以不管室內機或室外機,只要繼電器故障都會造成不轉或轉不停
--------------------------------------------------------------
所以樓主必須先釐清是哪邊問題
室內機的繼電器故障->找同電壓規格上去既可
室外機的繼電器故障->必須找專用的繼電器才可換上去

因為壓縮機的啟動電流是運轉電流的6倍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不清楚一對多的冷氣
室內機如何控制室外機


大金一對多都是利用主機與室內機之間的電源線傳輸控制訊號,所以繼電器問題還是出在主機內。

楼主:
謝謝諸位高手,
電箱至外機是2線220V,外機到內機是3條線,這與1對1好像是差不多,有從另一組拔了塊內機主板(正常)與1號內機交換,送電後外機還是運轉不停(16A),1號機黑紅線其中一條電流約5-6A,真的不太正常,2.3 號就只是0.5A左右,只有風扇馬達的耗電量.
內機繼電器目前確定是正常,有正常的  答 !
110V 加電阻,   這個ㄟ......難度有點高, 拆換零件偶還可以啦

楼主:
有拆檢視外機,進一步的進度,再上來跟大家請教,謝謝大家!!

楼主:
很神奇的,停電3天,昨晚總電源送電後竟然恢復正常了,內機未開時外機不會運轉,是外機繼電器跳開了?
內機3號開機後設定27度,定時2H後關機,其間反覆量電箱220V 電流約9-10.5A ,達設定室溫時0.19A
室外機走走停停變正常了,還再想怎麼像蜘蛛人爬到外機,是有點刺激,但最主要是要有人幫我在室內開總電室內機,所以...就不趕啦....唉 沒助手
不知是否與1號內機機板更換有關,從另一組1對5上拔的相同型號內機主板,交叉互換,1號舊板繼電器有時真的不靈敏,要敲一丅才會 答 ! 的一聲,
想不透的是,最初曾將1號內機 220V電源拆掉,送電還是外機運轉不停,
至少現在可正常了,找個時間還是來看看外機的2個電容型號,機板有無正常,再次感謝各位,站上的大家的記錄.

网友:
如果是斷電重新送電會恢復正常很有可能是基板當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