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家常用好買的DC/DC 的 IC switch not LDO

楼主(2014-07-31):
那幾款是電料行好買的?感謝!

网友:
最常見的大概就是34063.....

楼主:
感謝 , 了解了 , 謝謝樓上大大

楼主:
這顆打去電料行問....結果沒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這顆打去電料行問....結果沒有////

連34063都沒有?試試LM2596降壓式.店家規模或重點零件過少.

楼主:
我問的是中壢最大間的電子材料行 , 大洋....謝謝大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34063都沒有?試試LM2596降壓式.店家規模或重點零件過少.

LM2596是fix output?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連34063都沒有?試試LM2596降壓式.店家規模或重點零件過少.

沒看到..他可以選擇fix or adjust的 ... sorry

网友:
34063只是一個通稱,不同廠牌前面還會冠上英文字,如MC34063,
店員不見得懂技術,有時腦筋轉不過來,這也不能怪他們,
34063應該很普遍才對。

LM2596之類的也很好用,零件數目更少輸出功率更高,
即使是固定電壓的也可以透過分壓電阻來調整輸出電壓,
但電路彈性比34063低,大都是固定STEP DOWN用途。

网友:
LM2577  昇壓IC
利用變壓器的圈數比,可玩的變化就更大了

楼主:
打去問LM2596也沒...那問他們有什麼DC/DC IC , 說不知道 , 我們只認型號 , 可是我提供的型號你們都沒有...
,怎會這樣賣東西呢?

网友:
在中壢可能 集賢 比較容易買到 在長江路天主堂邊

楼主:
集賢有賣34063,感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