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機|平板] 掉進馬桶的SONY LT26II手機維修

楼主(2014-07-31):
台是同事自用,當年的高檔機,新機要價16000,主訴掉進馬桶,業主立刻撈起並且用吹風機吹乾,按下開機鍵LCD不顯示,指示燈不亮,喇叭發出翁翁聲,因為同事立刻買新機,舊機交小弟死馬當活馬醫

拆下後蓋,所有螺絲拆除

拆掉後殼,小心不要拉壞排線

拔開lcd排線,箭頭處明顯礦物質堆積

主板後方一樣,隔離鐵罩明顯鏽蝕

主板先浸泡白開水半天,再泡藥用酒精一天,礦物質用面紙跟棉花棒儘量清除,晾乾後上電,指示燈亮一下就不亮,接著毫無反應

用放大鏡檢查,電池接頭旁mlcc電容裂開(紅箭),保險未斷路(藍箭)

電池接頭旁mlcc電容量電阻3.6歐姆,用起子挖下來

mlcc電容已短路

上電後可開機了

玩candy 20關確定觸控沒問題,放一天後仍可正常開關機使用,組裝交件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猴塞雷呀~~~
恭喜完修!

請問:
1.隔離鐵罩是否應該全部挖開清理?
2.那顆小電容取下後,沒裝沒關係嗎?還是有找替代品裝上?

楼主:
請問:
1.隔離鐵罩是否應該全部挖開清理?
2.那顆小電容取下後,沒裝沒關係嗎?還是有找替代品裝上?

1.隔離鐵罩小弟有拿掉清理,因為在鐵罩四周跟內部IC也有礦物質堆積,鐵罩只要用小起子四周小心撬一撬就起來了
2.由電路配置看,這顆MLCC應該是電源濾波用,應該沒裝沒差,而且這個位置空間很小,小弟手上的工具也沒辦法裝替代品,只能就這樣算了
小弟手上沒有小片的SIM卡,所以沒辦法試電話功能,只有試到可以WIFI上網而已

网友A:
矛盾大對決泡水手機與能修好任何手機的人.

請問一下,那個禿頭的測棒是玩哪招?

网友B:
感覺上那鏽蝕好像根泡水無關....早就養化生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矛盾大對決泡水手機與能修好任何手機的人.

請問一下,那個禿頭的測棒是玩哪招? ...

小弟覺得這應該是節目搞出來的,就是過濾出修的好的部分來播

能修好任何手機的人應該還沒出現在地表,又不是浴血任務海報[地表最強的男人]

小弟修手機的紀錄,這幾年修了約13台,成功10台,有7台是壞周邊(聽筒,麥克風),有零件誰都會修,3台問題在電路板,症狀是開機不穩定,用蒸餾水跟酒精洗過後完修,2台缺觸控版,1台缺排線,前輩應該看的出來,這些故障機的共同點就是能開機

這台是小弟第一次修好不開機的手機,真的主機板燒零件,小弟也沒本事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上那鏽蝕好像根泡水無關....早就養化生鏽了

小弟也這麼覺得,業主應該長期貼身放褲袋,這次悲劇就是上廁所,褲子一拉手機就進了馬桶,應該還沒尿下去,不然大概也修不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矛盾大對決泡水手機與能修好任何手機的人.

請問一下,那個禿頭的測棒是玩哪招? ...

那個棒測
樓主不解釋
我來亂猜一下
可能是壞掉捨不得丟所以改用夾的
不然我想不到有什麼特別用意~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個棒測
樓主不解釋
我來亂猜一下

阿他就喜歡它半脫的樣子咩 ...
這樣測試時才不會無聊 ...

今天去中和拿東西,本來想去找你的說,怕又下雷雨,不敢逗留.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也這麼覺得,業主應該長期貼身放褲袋,這次悲劇就是上廁所,褲子一拉手機就進了馬桶,應該還沒尿下去 ...

台灣氣候潮濕,水分無孔不入....只要有熱氣散發的地方
就有可能使3C受潮....

例如包子店的電腦因為長期吸入熱蒸氣(濕度高的環境)就
容易發生PCB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