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7474 d-正反器遇到的一個問題

楼主(2014-07-31):
請教一個問題?吐了很久找不到答案
VCC給5V GND=0V , 7474是正綠觸發的
1.PIN 2,3同時輸入CLK , 但Q值用示波器量卻沒有資料?
2.PIN 2單獨輸入CLK , PIN3外部模擬CLK , Q值有輸出.
3.懷疑驅動能力不足 , 接了一個buffer , Q還是沒有輸出.

网友:
請注意看規格表,CLK正緣來之前,D輸入必須是穩定狀態,即使是幾個nS也很重要。

將CLK與D接在一起,等於沒有Setup Time,輸出訊號不正確只是剛好而已,更麻煩的是可能偶而可以偶而不可以,很容易造成誤判。

网友:
~玩IC要先看動作狀態圖,每隻接腳應HI就HI,該LO就LO~
~D先送,延遲一段時間,再送CLK~
~先去把PDF研究一下~

网友:
以下是NXP的74HC74 Setup Time 參數:

楼主:
謝謝各位樓大,OK了,果然是不能接在一起,不過不要那麼嚴勵啦..不然以後不敢發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樓大,OK了,果然是不能接在一起,不過不要那麼嚴勵啦..不然以後不敢發問了

不是嚴厲啦,是鼓勵養成看清楚參數的習慣,
時序參數應該是學數位最基本的。

楼主:
再請教樓上諸位大大..常用的level shift ic 5V 轉 12v ?
一樣電料行買的到的

楼主:
分享一下level shifter 電路 5v to 12v

网友:
雙向的 Level Shifter 我也曾拿來修改應用,例如:

Two transistor circuit replaces IC
Is there any bidirectional 5v-3.3v level shifter?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樓上諸位大大..常用的level shift ic 5V 轉 12v ?
一樣電料行買的到的

7405/06/07/16/17 with open collector.

网友:
搞不懂flip-flop的input跟CLK用同樣訊號的意義為何? 你是要做buffer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