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晶體2N60有鐵片跟沒鐵片是塑膠殼的可以互用嗎

楼主(2014-07-31):
如題因為跟美女學姐買的2N60是鐵片型的
我的壞掉零件是塑膠殼的可以互用嗎?
是不是我絕緣做好就好

网友A:
是的,要做絕緣就可以。
要一片矽膠片及套在螺絲的塑膠套。

网友B:
TO-220 散熱效果較好,加絕緣片就可。

要注意腳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要做絕緣就可以。
要一片矽膠片及套在螺絲的塑膠套。

了解
謝謝老大的回覆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220 散熱效果較好,加絕緣片就可。

要注意腳位。

謝謝回覆喔
腳位好像都是G D S 左至右不是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回覆喔
腳位好像都是G D S 左至右不是嗎~

一般我都會查一下資料表再上,卡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