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工牌 JD-3623 亮保養服務燈

楼主(2014-07-31):
主人因外出幾天,將插頭拔掉,回家後上電就變這種情形,保養服務燈一直亮著,怕有問題,
在打 0800 前(下班了)問我要如何處理,前往看看沒搞過,想說先請教版上的前輩,
這種情形要等水煮沸後就解決了嗎?

网友:
晶工FB上的資訊是要做安檢保養了

留言中有提到保養服務燈恆亮或閃爍,有可能是操作不當,所謂操作不當(加熱期間中途加水或按壓熱水造成)請先拔掉插頭,靜置10分鐘再開機試試,若有不清楚的地方,請洽免付費服務專線!

資料取自晶工臉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的資訊是要做安檢保養了

資料取自晶工FB

意恩是說不管有沒有漏水(內部漏水?)都要換止水墊圈就對了?

不禁讓人聯想這是生意手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意恩是說不管有沒有漏水(內部漏水?)都要換止水墊圈就對了?

不禁讓人聯想這是生意手法? ...

我的直覺也是這麼覺得; 不過我公司的咖啡機也是一段時間就會閃燈要求保養, 廠商告知是提醒要用檸檬酸除鈣,
也許真的是一種服務吧.

在它的FB往下看留言有提到也有可能是操作不當, 大大先試看看, 不行就打08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直覺也是這麼覺得; 不過我公司的咖啡機也是一段時間就會閃燈要求保養, 廠商告知是提醒要用檸檬酸除鈣 ...

也有可能是使用者操作不當所致,所以說等明日上班後來打0800問問看嘍!

感謝您提供的資訊。

网友B:
那個保養服務燈亮著只是提醒使用者該換濾心了而已
解除方法為.在生水箱與熱水膽都有加水至正常水位後
按住面板檢修設定鍵5秒鐘以上.
此時保養服務燈會一直閃爍後.及熄燈
這樣就解除保養服務燈一直亮著的問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保養服務燈亮著只是提醒使用者該換濾心了而已
解除方法為.在生水箱與熱水膽都有加水至正常水位後
按住 ...

user 自己更換了濾心,自己0800花了幾百塊解決了。
雖有些晚看到,不過還是感謝您給的資訊。

网友:
之前我店裡的也是這一款,最後會換掉是要換濾心太麻煩了,再加上換算下來不划算,所以才更換一台免濾心的
太晚看到,此種情形就如bigll 大大講的一樣,它只是提醒你要換(清洗)濾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