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此加藥機電路圖

楼主(2014-07-31):
  各位前輩你們好! 小弟是剛加入菜鳥新手,只上過電機控制基礎補習班,目前也尚在學習當中。

功能要求為,使用PH計來控制定量泵添加硫酸,攪拌機並同時動作,但是酸鹼度達到設定值時,

加藥機停止動作,而攪拌機則需要延遲5~10秒才停止,而加藥計時及停止加藥計時,則是擔心

ph計輸出a接點發生一直閉合時而另外規劃的,再來液位過高時電路整個切斷。

這是大致上我了解,如有沒補充到請各位前輩見諒。

符號說明:W電源燈~RL加藥指示燈~R1.2.3.5為AC繼電器~R4DC24繼電器~T1.2.3限時電驛

GL加藥停止指示燈~RR紅色閃爍警示燈~P加藥機(定量泵)M攪拌機

以下這個加藥機(定量泵)電路圖,是我的師父構思出來的,請參閱!

目前有疑問的是關於R5及T3部分,也不曉得對不對這部分電驛我就不大清楚,就是停止加藥時攪拌機還需要

在動作幾秒或幾分鐘。

PS:加藥機(定量泵)馬力很小,沒記錯應該是40W,而攪拌機是1/2HP,另外還有加一顆AC110V轉DC24V

電源供應器,因為靜電容是吃DC的(其實我也不曉得靜電容是什麼...)搭配DC24V~R4繼電器來做高液位警示

及切斷電路用。

此電路圖還有更好的方式嗎?

以上為我的問題,在勞煩各位前輩不吝解答了!

网友:
電機控制圖我不懂, 僅就這句話討論
[ 停止加藥時攪拌機還需要在動作幾秒或幾分鐘。 ]

先把  停止加藥時攪拌機還需要在動作的時間放的 很~長~
當停止加藥時    觀察pH計 數值變化穩定的時間
這個時間加上些緩衝誤差, 就是停止加藥時攪拌機還需要在動作的時間

网友:
停止加藥如需後續動作加個延時繼電器。
單一功能視繼電器周期長短單一控制秒、分、時,只能單獨使用。
多功能視繼電器周期長短外加控制開關秒、分、時,切換使用。

控制電路用DC較安全,去推動較大電流設備。

至於靜電容只能用猜的,可能有內建電池或或可續電電容,防止停電時設定消失而復歸,尤其是瞬停。

网友A:
以下是個人淺見.
如果先不考慮"看不懂" 那個圈圈,分成2個部份來看.

1.當按下ON時,會驅動R1, 而R1再驅動R5和T3, R5會驅動M-攪拌機. T3時間到就會關閉攪拌機.

2.再來.如果PH計的A接點ON, 則會驅動T1, 而T1時間到時再驅動T2,R2,P-加藥機. 但R2動作(不等T2時間到)同時又關掉T1,P-加藥機,等於P-加藥機都沒動,T2時間到關掉T2,R2,  週而復始....... .

第2部分怪怪,不是圖畫錯就是邏輯錯.  第1部分跟第2部分應該是要有關連的才對.

設計前最好畫個流程圖,整個架構會比較清楚.

网友:
加入感測器是為了安全考量,但畢道感測器都有可能會故障.或許用PLC或單晶片去控制會比較好(溫度,PH值不再是0跟1),
當然這會牽涉到設計成本.

网友B:
我就依我以前所學的給你一些建議 !!

1. 首先將輸入及輸出 分別列表說明 , 如此可增加電路圖的可讀性 !!!

2. 就電路上的設計手法 , 建議不要使用 [自殺] 電路 , 這會是造成誤動的來源 !!!!

[就是停止加藥時攪拌機還需要在動作幾秒或幾分鐘 ]

但你的電路是一開始加藥就計時 , 並非你說的 [停止加藥後還要動作 N 時]

你需要的動作是不是 , 當加藥機動作時 ,  攪拌機同時動作 , 一直到 加藥機停止後 , 攪拌機需延 N 分鐘繼續動作 ,

直到 N分鐘後才停止 !!!

如果 ph 持續  ON 的話 , 那個 T1 , T2 也無法有效的停止這個動作 !!

T1應為加藥時間

T2則是停止加藥時間

目的是要等反應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是個人淺見.
如果先不考慮"看不懂" 那個圈圈,分成2個部份來看.

  R大你好,謝謝你回覆,關於看不懂那個圈圈,其實是M手動以及A自動切換開關,不好意思沒標清楚
至於問題2則是T1為加藥計時T2停止加藥計時,至於會設置這個部分,則擔心PH計接點掛掉時,加藥機
還可以持續動作,例如加藥計時設定幾秒或幾分鐘,而停止加藥計時則是停止1~10H內不等.
所以正常來說電路正常動作時候,PH計控制加藥機時,到達設定值後而停止加藥這個動作,必須要在T1及T2
動作前完成,這是我目前了解的部分,小弟還不是很懂,請見諒~

更新:R大我剛才看到你補充這句話: 那個 T1 接點是暽時接點, 也就是 T1 通電即動作 !!!

我突然想到,這個T1.T2應該是防止若加藥機持續動作時,可以切斷加藥機及停止保持時間沒錯吧?

网友C:
由列表法標示1,2,3,4,5,6,7,8...,列出全部詳細工作程序內容.

階梯圖由上往下畫,工作元件如Relay,定時器等等符號要標示清楚,與其互動的開關接點編號也要標示清楚,互動的開關接點編號最好與工作元件的標示有關係,這樣有利於辨別.

工作程序內容擬定參考:
包膜機的製作與性能評估.

google : 階梯圖

网友D:
你這是plc還是要自己用分立器件來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依我以前所學的給你一些建議 !!

1. 首先將輸入及輸出 分別列表說明 , 如此可增加電路圖的可讀性 !!!

J大你好啊! 沒錯喔! 我需要的動作就是這樣,加藥機及攪拌機同時動作,但是加藥機停止時,
則攪拌機須延遲N秒以上,目前是為了讓硫酸能均勻攪拌中和!
至於T1.T2加藥及停止,如您所說,若加藥機持續動作時,可透過T1(設定N秒)來觸使T2(停止N/H)
可以切斷加藥機。
這些功能要求,都是依據老闆指示的,我猜業主那邊狀況,加藥部分可能不是很頻繁,才會這樣
要求這些功能而已.
謝謝你的意見唷!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你好啊! 沒錯喔! 我需要的動作就是這樣,加藥機及攪拌機同時動作,但是加藥機停止時,
則攪拌機須延遲 ...

你現在的電路動作 T3 ,  R5 還不正確哦 !!!

你可以把那個自殺電路改一下 , 順便可以把你要的動作正確畫出來 ~~

要改的電路 T3 , R5 , T1 & T2 & R2 這部分的電路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現在的電路動作 T3 ,  R5 還不正確哦 !!!

你可以把那個自殺電路改一下 , 順便可以把你要的動作正確畫 ...

  謝謝J大講解喔!! 請問所謂自殺電路,是指你說的這些原件編制過於密集嗎?

不好意思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這是plc還是要自己用分立器件來兜

X大你好,小弟不才~請問分立器件是什麼東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由列表法標示1,2,3,4,5,6,7,8...,列出全部詳細工作程序內容.

階梯圖由上往下畫,工作元件如Relay,定時器等 ...

哈囉~S大!! 小弟目前才學粗淺,要學的地方還很多,這個階梯圖我在摸索一下...謝謝囉~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囉~S大!! 小弟目前才學粗淺,要學的地方還很多,這個階梯圖我在摸索一下...謝謝囉~ ...

我自己並不喜歡階梯圖,但是以前的工作上需要,所以有接觸到,既然要用就用正統的畫法.

其實階梯圖可以用邏輯電路來取代,比較不會有Relay燒毀和接點問題,用Relay時,若工作的所在有較大的振動,有時還得考慮擺放的方向,否則會出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J大講解喔!! 請問所謂自殺電路,是指你說的這些原件編制過於密集嗎?

不好意思喔!! ...

[自殺] 電路指的是 自己的接點 控制 自己的線圈!!

例如 :

T2 & T3  的自保 , 用自己的接點切斷自己的電源 !!!

這樣做雖然可以達到目的 , 但是機器動作會有其延遲時間 !!

有時會造成意外的情況發生 !!!

-------------------------------------------------------------------------------------------------------

[而加藥計時及停止加藥計時,則是擔心, ph計輸出a接點發生一直閉合時而另外規劃的]

這個並非是為了 防止 [ ph計輸出a接點發生一直閉合時] , 所設的 電路 !!

真正的 目的是 [等待藥劑中和反應的時間]  !!!

网友:
靜電容是吃DC的 因為這是業界的設計標準 使用 12~24VDC 的電容式液位感應器
PH 表的接點 還有 RELAY的接點 電容式感應器的接點 甚至 PLC的接點都很耐操,沒有十萬次也有幾萬次的動作,這些不用擔心!! 若是這些擔心,那除非是核電廠的主控吧!! 挑選比較有名的PLC 和控制器的廠商 比方說 歐姆龍. 松下電工.. 他們的信譽招牌就是業界慢慢奠定起來的!! 真的擔心那就再加一個 PH表作為 ALARM 用電流越小接點越安全越不容易故障!!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幫忙,目前問題已解決,電路圖部分只有修改R5及T3,
原先R5取消改用T3-OFF DELAY TIMER直接取代,再次謝謝大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前輩幫忙,目前問題已解決,電路圖部分只有修改R5及T3,
原先R5取消改用T3-OFF DELAY TIMER直接 ...

你目前的 電路 並不符合你要求的條件 !!!!

1. [加藥機動作時 , 攪拌機動作]
2. [加藥機停止動作後 , 攪拌機則須一段設定時間後停止]

目前的電路只有達到第一項 的要求 !!!!

其實你要求的動作 , 我有改你的電路 , 可完全符合你的要求 !!!

(在不增加任何元件下) , 是可以達到你說的要求 !!!

不過我比較希望你能自己完成這個電路 !!!!

P.S : 我認為  2. [加藥機停止動作後 , 攪拌機則須一段設定時間後停止]

       應該改一下成 : 當酸鹼值達到設定值時 , 加藥機須立即停止 , 但攪拌機則須一段設定時間後停止]

這電路還有一點没有說明清楚 ,  就是當溫度過高或是液面超過時 , 攪拌機的動作是如何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目前的 電路 並不符合你要求的條件 !!!!

1. [加藥機動作時 , 攪拌機動作]

J大你好,小弟我搞錯了~剛剛試OFF DELAY TIMER 發現斷電後雖然8.6接點有持續計時導通,但是沒電壓
,讓小弟在想想...
另外你所說的溫度過高及液位過高,皆可透過R3.R4來切斷整個電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你好,小弟我搞錯了~剛剛試OFF DELAY TIMER 發現斷電後雖然8.6接點有持續計時導通,但是沒電壓
,讓小 ...

以前我們上課時 , 老師出考題 , 第一個就是動作要達到要求 , 這樣才有剛好及格 !!!

接下來才看配線 , 同一個螺絲鎖附點 , 不得超過 2個以上的接線 , 線路不得中間接續 , 線路走法需整

齊 , 螺絲鎖附需確實牢靠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我們上課時 , 老師出考題 , 第一個就是動作要達到要求 , 這樣才有剛好及格 !!!

接下來才看配線 , 同 ...

hi~J大你好,關於T3我又修改了,麻煩妳幫我看看!!
原先P及M改為M1及M2(電磁接觸器)。
那溫度過高及液位過高攪拌機動作會如何,應該是還會持續攪拌設定時間到才停止.(如果現在電路圖T3
有修改正確的話....)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J大你好,關於T3我又修改了,麻煩妳幫我看看!!
原先P及M改為M1及M2(電磁接觸器)。
那溫度過高及液 ...

1 當 M1 動作時 , T3 就開始計時 , 不符你的動作要求 , [加藥機停止後 , 才開始計時 ]

2. M1 OFF 後 ,  T3 能夠繼續計時嗎 ????

3. 如果 T3 不能計時動作 , 那 M2 會持續的動作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當 M1 動作時 , T3 就開始計時 , 不符你的動作要求 , [加藥機停止後 , 才開始計時 ]

2. M1 OFF 後 ,  ...

  J大我又來了!! 真不好意思一直麻煩你!!
再度修改N次再請你參考一下!
謝謝囉!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我又來了!! 真不好意思一直麻煩你!!
再度修改N次再請你參考一下!
謝謝囉! ...

這樣有改嗎 ??

M1 ON T3 計時 , 時間到 切 M2

還是不對啊 !!

這樣吧 !! 我問你回答 ~ 然後把條件加上去 !!

首先你先畫一條線 直通 (M2)  !!!

然後依照我問你的問題 把那些條件加入 !!!

1. 攪拌機是由誰起動 ??? 由誰關閉 ???

2. T3 是由誰起動 ?? 由誰關閉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樣有改嗎 ??

M1 ON T3 計時 , 時間到 切 M2

HI~J大  1.攪拌機ON由M1驅動T3~OFF TIMER ,OFF時M1線圈消除T3限時A接點開始計秒再行關閉攪拌機
2.T3是M1啟動跟關閉~

网友B:
引用 楼主:
HI~J大  1.攪拌機ON由M1驅動T3~OFF TIMER ,OFF時M1線圈消除T3限時A接點開始計秒再行關閉攪拌機
2.T3是M1 ...

1.攪拌機ON由M1驅動T3~OFF TIMER  (M1 (加藥機) 起動  , T3 關閉 )

你把條件加入你的線路  !!!

2. T3是M1啟動跟關閉~

[ 當酸鹼值達到設定值時 , 加藥機須立即停止 , 但攪拌機則須一段設定時間後停止]

你再想想 ???

p.s : 請使用原來的電路圖來做 !!!!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攪拌機ON由M1驅動T3~OFF TIMER  (M1 (加藥機) 起動  , T3 關閉 )

你把條件加入你的線路  !!!

  J大,電路做完有實際測試,攪拌機功能確實是按照如之前所說的正常動作
我已經想不到什麼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J大,電路做完有實際測試,攪拌機功能確實是按照如之前所說的正常動作
我已經想不到什麼了> ...

你用哪個電路 ???

最後一張嗎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哪個電路 ???

最後一張嗎 ???

對阿! 最後一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對阿! 最後一張!

我大概知道你說的 , 但你那樣的畫法會讓人誤解 !!!

我主要的是說用一般的 TIMER , 所設計的方法 !!!

我個人認為基礎的方法 , 應該要先學會 !!!

不知你是不是有心要學習 ???

------------------------------------------

不知道你對那個 T1 那邊使用了一個瞬時接點的目的 ???

除了為了符合動作正確以外 , 還有什麼用途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大概知道你說的 , 但你那樣的畫法會讓人誤解 !!!

我主要的是說用一般的 TIMER , 所設計的方法 !!!

HI~J大我又來了,我又改了,再請你參考一下!

至於你說的T1瞬時接點,不是T1控制加藥時間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HI~J大我又來了,我又改了,再請你參考一下!

你第一張圖 , 當 PH 設定值到了 , 也就是 接點 無輸出時 , 那麼你的攪拌機就會立即停止 !!!

跟你要求的動作不符吧  ~~

這麼說好了 ~ 應該是加藥機停止時 (等反應時間) , 攪拌機應持續運作吧 !!!

一直到 ph 值到達設定值 , 這時加藥停止 , 攪拌機還要持續運作 , 到設定時間時才停止 !!

第二張圖和第張一樣 , ph 值到達時 , 攪拌機會立即停止 !!!

停止加藥 1分鐘 ,  攪拌機 10s 後就停了 ~

這動作不對吧 ~~

停止加藥時間 , 攪拌機應該還要持續動作吧 !!!

p.s

    T1 瞬時接點 , 跟手動/自動有關 !!!

    一般設計這裡不會使用 A 接點的 !!!

    你想一想怎麼會用 A 接點呢 ??

    很不合理 !!!

网友E:
小弟看到這裡,必須問一下。樓主您是學化學化工或從事這一行業的嗎

做過酸鹼滴定的都知道,快到滴定終點時,PH值會跳上跳下(就算攪拌子還在轉也一樣),建議您改用數位化程式控制會比較準

网友:
如果樓主您真的要解決問題,電路部份可以找台數位式加熱控制器來殺肉參考,基本上在接近滴定點時,必須放慢加藥速度,而且必須加一點停一下,如果PH值穩定了但是還沒到設定值再重複,越接近滴定點速度必須越慢,這個必須程式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看到這裡,必須問一下。樓主您是學化學化工或從事這一行業的嗎

做過酸鹼滴定的都知道,快到滴定終點時 ...

C大您好,小弟並不是從事這一行業,其實聽BOSS說,主要礙於客戶的預算,客戶只想用最簡單方式達成目的,
客戶現場是這樣子,容量大概約200公升的藍色空桶,強酸倒進空桶,再用液鹼去中和,中和完成的液體,
在移去別的地方存放,這樣一直重複。
關於加藥也只靠電路去控制,例如加3秒停30秒這樣子。

网友B:
你這手動模式不是很合理 , 以你這種動作照理來說 , [手動 ] 應該是單一循環模式比較合理 !!!

以下我改了一下你的圖 , 畫紅框的是我改過的 , 請你看一下這動作是否符合你的需求 , 但這電路就我上次說的

T1 瞬時接點的問題 , 你看的出來用這樣的電路會有什麼問題 ??

p.s :

[手動] 改成單一循環的好處 , 可以測試 一次加藥 需多少時間的反應 , 同時在未期時快達中和時 ,

可以適度調整加藥時間 , 中和時間 , 也可以避免人為操作的疏失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這手動模式不是很合理 , 以你這種動作照理來說 , [手動 ] 應該是單一循環模式比較合理 !!!

以下我改了 ...

J大你好,小弟愚昧,只想到以下幾點,1.手動時TIMER計時。2.R1省略。3.T1接線較省。
另外手動部份不用計時。
另外請問J大,關於T1,8(C)5(B)6(A)接點,這8的接點只需要一條來源就可以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你好,小弟愚昧,只想到以下幾點,1.手動時TIMER計時。2.R1省略。3.T1接線較省。
另外手動部份不用計 ...

這是我認為比較合理的電路 !!

网友:
引用 楼主:
C大您好,小弟並不是從事這一行業,其實聽BOSS說,主要礙於客戶的預算,客戶只想用最簡單方式達成目的,

由您的敘述,業主應該是處理廢酸,建議您乾脆用算的,桶子畫刻度,由廢酸內容(單價或多價酸)算需要加多少鹼,或許更方便

网友:
怎不用大的水槽----------------------不停的攪伴達到固定PH再分裝--這樣會不會比較有效率----
一般生產都是這種規劃的

网友B:
這是有關  T3 及 攪拌機的設計方法 !!!

動作要求 :

當酸鹼未達設定值時 , 加藥機加藥 , 同時攪拌機起動 ,  T1計時加藥 , 到設定的時間 , 停止加藥 T2開始計時到

設定的時間 , 此時攪拌機須維持攪拌 , 當酸鹼度到達設定值 , 加藥機立即停止 ,

攪拌機需維持一段設定時間後停止 !!!

手動模式 :

為一次循環 , 按啟動後 則做一次 加藥 停止 的動作 !!!

[自動/手動 ] 都可以用手動 OFF  !!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有關  T3 及 攪拌機的設計方法 !!!

動作要求 :

J大你好~非常謝謝你的耐心完整解答,小弟真的收穫不少,
也了解到電路一開始怎麼起步設計,真的學到好多東西。
最後真的謝謝J大你! 以後還有問題還請你不吝賜教囉!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J大你好~非常謝謝你的耐心完整解答,小弟真的收穫不少,
也了解到電路一開始怎麼起步設計,真的學到好多 ...

電路是千變萬化的組合 , 但離不開基礎的電路 !!!

靠別人給的就是那個樣 , 唯有自己用心體會的 , 那才是真正你要的 !!!

[登高必自卑,行遠必自邇] 共勉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