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此電晶體是何東東?..已經解決

楼主(2014-07-31):
請問此電晶體是何東東??

這是啥碗擱??

這是啥碗擱??

是NPN?是否可以提供替代?謝謝~!

网友A:
老實說這樣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分析線路會比較快喔!!!

一堆都代碼  我不會查~~

楼主:
英文字大寫G下面有一點、然後是數字1、最後是6或9倒過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這樣我不知道那是什麼  分析線路會比較快喔!!!

一堆都代碼  我不會查~~ ...

線路已經分析完畢、只是想確認、方便採購~
預測是NPN??想求教對此矽電晶體高手詢問確認~!

网友B:
引用 楼主:
線路已經分析完畢、只是想確認、方便採購~
預測是NPN??想求教對此矽電晶體高手詢問確認~! ...

NPN General Purpose Transistor
MMBT5551 G1.pdf (161.01 KB, 下載次數: 78)

网友A:
三太子~你怎麼查的阿?可以教一下呢!~~小弟不會  我都用分析的

网友C:
B腳有一個ZD2,E腳的電壓是ZD2+0.7V

楼主:
引用 网友C:
B腳有一個ZD2,E腳的電壓是ZD2+0.7V

3Q~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NPN General Purpose Transistor

3Q~~3Q.....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太子~你怎麼查的阿?可以教一下呢!~~小弟不會  我都用分析的

這裡有說~
http://bbs.pigoo.com/thread-5237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