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箱更換溫度開關,是否能對溫度區間進行微調?

楼主(2014-07-31):
由於冰箱最近冷度下降,猜測是除霜不良的原因所造成

剛好在當下,冰箱進入除霜狀態一個晚上都沒有啟動,因此直接就將除霜計時器給換掉

啟動後壓縮機正常運轉,但整天都沒有停,冷凍庫轉到最低溫壓縮機還是拼命運轉,將冷凍庫帶到-25度

由此再猜測溫度開關也出問題了,但父母親已不願再等待買料件的時間,因此請師傅來維修

師傅過來換一顆溫度開關然後就離開了,目前開關運作正常,但溫度區間是 3 ~ -10度

想請問前輩,這是溫度開關的問題,還是可以經過微條來調整溫度區間呢?

因為看到溫度開關上有一根細長的鐵管呈彎曲狀,是否可以經由調整這個測溫線的位置來調整溫度

网友:
您好!您可能沒詳細看板規,發問或實例最好附上資料,您再詳讀一下版規,不然大大們不知從何幫起。
http://bbs.pigoo.com/thread-39099-1-1.html

网友:
把那個 銀色管子 最先端是不是一個圓  向水滴那樣子
把它在下拉約15公分  不要折到  要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