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Ferrari 1000 電源板的排線壓到是否會造成無畫面

楼主(2014-08-01):
電源板排線

電源板排線

請問這圖中的電源板的排線外觀檢視有壓到是否會影響面板無畫面。
外接螢幕正常,未拆機前原本是OK的。

會拆機是因為機器會斷電,清潔後面板無顯示,但用外接螢幕可顯示溫度也正常不會斷電了。

手上也沒LVDS可驗證....

网友:
這塊板還整合什麼功能嗎?
建議你另外拉供電直接去測試,
會比較單純,
也不排除主機板故障(不少喔),
或螢幕排線,
還是面板或高壓板導致沒背光,
以上是我目前能想到的

网友:
推測 屏線更換就可以修好  排線不經壓 更何況壓傷了

楼主:
拿到LVDS(含webcam)料囉 更換後確認OK了,LVDS的位置不理想,設計不良(剛好在散熱模組上). 實際檢測不太像壓造成的也不想轉軸處拉扯,比較懷疑是設計位置不良,也感謝兩位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拿到LVDS(含webcam)料囉 更換後確認OK了,LVDS的位置不理想,設計不良(剛好在散熱模組上). 實際檢測不太像壓 ...

會壓傷應該都是被拆過後沒歸位原始放置位置後放上主機板壓傷的 小細節很多人都不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