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olermaster RS-500 無輸出

楼主(2014-08-01):
最新發現,5VSB電壓似乎不正常,影片(http://goo.gl/urvokN)
-------------------------------------------------------------------------------------------------
原因: 這顆POWER,綠線和紫線都有5V輸出,短路綠線後,12v,5v,3.3v皆無輸出

卸下散熱片,檢測晶體都正常

在板上檢測時發現其中一顆二極體(D4)怪怪的(2邊都倒通)
)

(上面寫T2D70,不知這是什麼,不過雙向都不倒通)

卸下二極體後量測,依然是短路,往周邊檢查,是變壓器造成

難道是變壓器故障?

网友A:
變壓器是斷路才不常
還有一種情況是電感值跑掉了(罕見)

5VSB電路是好的   查PC817   UC3843   WT7527要連周邊都要補焊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變壓器是斷路才不常
還有一種情況是電感值跑掉了(罕見)

大大請問,那顆二題體雙向都不倒通是正常?(查不到datasheet)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那顆二題體雙向都不倒通是正常?(查不到datasheet)

1.該問題已多次在論壇上出現過,平時多上來瀏覽,必定有不少助益.元件討論請參考如下:
http://bbs.pigoo.com/thread-52447-1-1.html

2. T2D70逆向導通電壓約為70V,另一相崩溃電壓更高達數百V以上,是無法以電表測試的.

网友:
那顆是TVS Diode至少要70V才會導通,它的作用是保護TYN27X內的MOS遭高壓擊穿,論壇已有多篇文章討論。日前朋友的power也是壞TVS Diode與TYN278PN,搞到現在還沒完修。

网友:
既然 5vsb 都有了 ~~

建議由 WT7527 腳位上的電位查起 ~

网友B:
+5Vsb  OK --> TYN277 OK ,T2D70 OK

查WT7527  綠線拉LOW後 電壓變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Vsb  OK --> TYN277 OK ,T2D70 OK

查WT7527  綠線拉LOW後 電壓變化

請教Duncan大大,如果換了TYN278與TVS後發生5Vsb與其他電壓波動的情形(電表指針來回擺動),這會是什麼情況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請教Duncan大大,如果換了TYN278與TVS後發生5Vsb與其他電壓波動的情形(電表指針來回擺動),這會是什麼情 ...

看不懂你的問題?

网友:
我覺得重點應該仔細檢查一下LM339極其周邊元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不懂你的問題?

就是上電後,所有電壓都是忽有乎無的狀況,有點像陷入無限啟動與關閉的保護狀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就是上電後,所有電壓都是忽有乎無的狀況,有點像陷入無限啟動與關閉的保護狀態。 ...

請問狀況是
1. +5Vsb  = 5V
2.綠色接地
3.所有電壓+12V +3.3V +5V 都變動嗎?
---------------------------------------------
個人查法
1.確保+5Vsb輸出 OK
2.將啟動電壓的光耦拆下  綠色接地 --->量WT7527電壓變化
3.確保WT7527啟動順序正常後    光耦焊回
  查高壓側PWM IC & APFC IC 供電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狀況是
1. +5Vsb  = 5V
2.綠色接地

謝謝! 因為power不是我的,詳細情形還要再詢問,您說的方法我會轉達給朋友知悉。

PS.朋友這台是康舒的PS,不過也是有採用TYN278PN

楼主:
引用 网友B:
+5Vsb  OK --> TYN277 OK ,T2D70 OK

查WT7527  綠線拉LOW後 電壓變化

剛剛查WT7527的VCC,發現在2.4V-3.6V之間跳動,更換過VCC電容狀況依舊

於是再往前查,量測UC3843的VCC,發現電壓跳動很奇怪(影片中顯示http://goo.gl/Rphfzc),更換過VCC電容狀況依舊

怎麼會這樣呢?

過程中有發現綠線(PSON)上110V電後會有5V, 但斷開110V電後過10秒依然有5V,正常不是要消失?

楼主:
根據WT7527的datasheet去追VCC來源發現是5VSB提供

追查5VSB發現電壓跳來跳去(影片http://goo.gl/urvokN)

看來5VSB是不正常

楼主:
因為有點亂,小弟整理一下.

原本5VSB應該是有的,聽從論壇上大大建議,全板補焊(我用焊油補焊),忘記清除殘餘焊油,直接上電,結果冒火花
上圖紅色框框處就是冒火花的地方,對應到板子正面是顆變壓器

事後小弟將焊油殘渣清除,量測變壓器發現不倒通(懷疑內部線圈燒毀)

可能這樣才導致5VSB異常.

原本可能只有需焊等問題,由於小弟忘記清焊油殘渣,造成燒壞一顆變壓器. 真的是....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因為有點亂,小弟整理一下.

原本5VSB應該是有的,聽從論壇上大大建議,全板補焊(我用焊油補焊),忘記清除殘餘 ...

5vsb 應該不是這顆變壓器來的 , 而是從那顆小的變壓器才對 !!!

你現在 那顆 TYN277 腳位電壓如何 ???

上電 , 不觸發 5vsb 就應該有輸出才對 !!!!

网友:
如果你買的是普通焊油的話,千萬不要在PCB上面直接添加使用,
它的用途大概只能用在清潔烙鐵頭,清完要記得用海綿再清一次烙鐵頭才可以焊,
因為一般的焊油經過焊接後 " 它是導電的,而且電阻相當低 "
且如果是在PCB上,會相當難清理,一上電,肯定要完蛋。

楼主:
引用 网友D:
5vsb 應該不是這顆變壓器來的 , 而是從那顆小的變壓器才對 !!!

你現在 那顆 TYN277 腳位電壓如何 ???

針對TNY277去量測腳位

跳動那隻腳為我把它拍成影片(http://goo.gl/p20fnD)

好奇怪喔~ 怎麼會這樣呢?

1 MB, 下載次數: 51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針對TNY277去量測腳位

從 D 這一腳查一下線上的元件是否正常 !!!

你之前拆下的那顆 T2D70 安裝方向是否正確 ???

你使用的電壓是 110 v 或 220v 是否有可設定的開關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 D 這一腳查一下線上的元件是否正常 !!!

你之前拆下的那顆 T2D70 安裝方向是否正確 ???

安裝方法正確.
用110的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從 D 這一腳查一下線上的元件是否正常 !!!

你之前拆下的那顆 T2D70 安裝方向是否正確 ???

從D極開始找,發現D極電壓是由110進入後,透過橋式整流與倍壓電路後給TNY277的D極 (參考資料:http://bbs.pigoo.com/thread-23673-1-1.html)

D極線上的元件發現可疑物品

燒到焦黑

這電容是跨在變壓器繞組上.
手邊沒料件,不裝開機測試有關係嗎?

PS:光華買的到681K/1kv嗎?   如果買不到,用471K/1kv3個替代681Kv/1kv可?

网友E:
tny系列的 pwm ic 它的 D 極就是 MOSFET 的 D 極,因為是PWM ,
所以跳動是正常的,且該腳會有高壓,要小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安裝方法正確.
用110的電

酷大師Coolermaster RS-460-PCAR-A3 無電源維修實例.
http://bbs.pigoo.com/thread-40121-1-1.html

COOLERMASTER RS-450-ACLX 無5VSB,請指導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16756-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E:
tny系列的 pwm ic 它的 D 極就是 MOSFET 的 D 極,因為是PWM ,
所以跳動是正常的,且該腳會有高壓,要小心 ...

同意,曾經量測時不小心誤觸短路,一顆高壓Mosfet 20n60瞬間掛點,因常在測試維修電源

後方的保護措施漏電斷路器和自製的保險絲(火線和中性線)全都跳掉和燒毀,

維修時動到高壓部分要非常小心.....Very Very危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從D極開始找,發現D極電壓是由110進入後,透過橋式整流與倍壓電路後給TNY277的D極 (參考資料:http://bbs.pi ...

怎覺得你好像一會修5vsb , 一會修 主變壓器部份 . 看到頭大了,其實你現在是5vsb 有沒有問題 ?

楼主:
更換完681K x2後,5VSB輸出呈現飄移狀態2.3v- 4.X v

假日找時間看了一下TNY277的datasheet

發現

BP/M一定要有5.85v ,若低於4.9v時,mosfet會鎖住不切換,也不會有DC輸出

對照之前所量測,發現我BP/M有5.85v,看來TNY277有動作,沒有故障
EN/UV也有電壓

在datasheet內找到與本版"相似"電路 (參考電路用zener,而本版是用TL431做穩壓)

正常來說藍色節點量測出來應該是5V
實際量測本板卻是2.3-4.X v飄移

懷疑是TL431故障,無法達到穩壓效果,
手邊沒有TL431,只好上網買,待貨送達有空,我會繼續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換完681K x2後,5VSB輸出呈現飄移狀態2.3v- 4.X v

不知道原廠為何要用TL431增加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