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聲寶LM-32V6R(已完修 )

楼主(2014-08-01):
求助..聲寶LM-32V6R C945電容 規格 容量, 知道的大大 ,請告知...謝謝

网友A:
小電容應該影響不大,
ic909的型號是什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電容應該影響不大,
ic909的型號是什麼?

ayu05202003大:ic909的型號是6961SZB

网友B:
正一大這是715G4382P01000003S電路板的線路圖,給您參考看看,板號不一樣但或許可以給您一個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大這是715G4382P01000003S電路板的線路圖,給您參考看看,板號不一樣但或許可以給您一個方向

hankhu 大:謝謝提供715G4382P01000003S電路板的線路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一大這是715G4382P01000003S電路板的線路圖,給您參考看看,板號不一樣但或許可以給您一個方向

hankhu大:715G4382P01000003S電路板的線路圖 有沒有IC901 TNY277這部份

网友:
引用 楼主:
hankhu大:715G4382P01000003S電路板的線路圖 有沒有IC901 TNY277這部份

楼主:
hankhu大:厲害 ,再GOOGLE找不到...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hankhu大:厲害 ,再GOOGLE找不到...謝謝

從6961的參考線路上來看那顆電容是可以省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6961的參考線路上來看那顆電容是可以省略,

ayu05202003大:知道了..謝謝
我這塊電源板是TNY277PN炸掉 ,換上新的TNY277PN ,待機電壓沒有出來 ,測 D腳156.7V , EN/UV腳6.12V , BP/M腳7.7V ,測量附近零件沒有查到故障零件

网友C:
有遇過TNY277PN炸開後,5VSB那顆變壓器也壞的

用電感表量看看一次測那端有沒有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遇過TNY277PN炸開後,5VSB那顆變壓器也壞的

用電感表量看看一次測那端有沒有壞 ...

LONG大:好的我拆下測試看看..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LONG大:好的我拆下測試看看..謝謝

網路上找的數據給你參考一下:

D的400是因為220ac輸入的關係

TNY277的實用維修資料

TNY277是高效能低功耗離線式TNY2××系列開關電源厚膜電路之一,內含一個PWM控制器和大功率MOSFET(開關管),內置振盪器、高電壓電流源,具有欠電壓、過電壓、過電流、過載保護功能。 TNY277的引腳功能和維修數據見下表。

感覺你1、2pin不太正常,查一下周邊的電組和二極體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網路上找的數據給你參考一下:

D的400是因為220ac輸入的關係

ayu05202003 大;是的1、2pin不太正常 ,查修中

楼主:
已完修 ,感謝各位大大協助, 各位猜看是哪個零件故障, 明天公佈答案,

网友:
TNY277PN不良把  常常都不良品...連全新都有不良      建議裝TNY280PN   W跟A都比較高

网友:
穩壓電路中的取樣電阻or誤差放大器

网友:
穩壓電路中的取樣電阻or誤差放大器   +1

网友:
應該是光藕合或稽納二極體NG

或是277是不良品吧

楼主:
一起回答上面各位大大 ,是277 新品不良 ,答對的經驗老到, 答錯的這也很無耐, 主要是告訴各位 ,要小心 新品不良

网友D:
厲害~
這電路,TNY277這麼會爆
看來我之前陰錯陽差,換TNY278是對的
而且很幸運只換了TNY278而已
同型這台修好到現在,也頭好壯壯看了快5個月

网友E:
小弟個人經驗~散熱加強板~(僅供參考)
@萬能遙控器(壓桿)+矽膠散熱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起回答上面各位大大 ,是277 新品不良 ,答對的經驗老到, 答錯的這也很無耐, 主要是告訴各位 ,要小心 新品 ...

恭喜完修,
請問正一大完修後有再測量電壓嗎?
我想核對一下所提供資料的正確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厲害~
這電路,TNY277這麼會爆
看來我之前陰錯陽差,換TNY278是對的

winfon大;你那篇我有參考 ,頭好壯壯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完修,
請問正一大完修後有再測量電壓嗎?
我想核對一下所提供資料的正確性,

ayu05202003大;有測量 跟你給的電壓一樣..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弟個人經驗~散熱加強板~(僅供參考)
@萬能遙控器(壓桿)+矽膠散熱片

29D700ST 大;加強散熱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