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resario CQ58 BIOS 更新失敗開機黑屏

楼主(2014-08-01):
各位先進,手上有一台HP CQ58原本正常,但更新BIOS後就不開機,試著用Win Key + B和4G 隨身碟盲刷BIOS,但一直不能成功,CPU 為INTEL B820 1.7G,主機板ID: 1859 ,原本BIOS版本為F.37,更新為 F.39.要如何才能讓它重新活過來呢?

有誰可以救救我嗎?

网友:
找到正確的主機型號所使用的BIOS 再重新刷一次

要用燒錄器燒入,再不行,也可能你的BIOS晶片壞了!!

楼主:
請問正確的BIOS是指HP 網站下載BIOS更新檔中解開的01859.FD 的檔案嗎?
這個檔案可以直接燒嗎?
另外一定要用燒錄機燒嗎? 不是只要bios 的Boot Loader 沒有問題,可以使用 "盲刷" 更新BIOS ?
如果要用盲刷更新BIOS又要如何做呢?

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