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820TG 基礎電壓3.3V&5V不出

楼主(2014-08-01):
量電感L40_3.3V和L45_5V不出
測量U17_EC電壓3D3V_AUX_S5只有0.99V....
拆下EC再量....0V.....
換一棵新的EC上去....再量一樣0.99V
再把EC拆下..測量相關電壓EC BIOS Flash ROM 第8腳無電壓
U27 RT8223BGQW 第8和第17腳分別有3.3V和5V輸出
小弟猜這裡的3.3V應該就是EC供電的電壓
EC沒運作相對的就無法對U27提供第18腳的觸發電壓
就沒有3.3V和5V輸出
不懂的是為什麼U27_3D3V_AUX_S5 有3.3V,但是到EC卻沒有電
有一直翻電路圖查看哪裡是否有分流或是MOS轉接之類的
但就是看不懂哪裡有問題,麻煩大大解答一下
感激不盡~

网友A:
這個時候應該有零件發燙吧!用手背摸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時候應該有零件發燙吧!用手背摸看看吧

大大您好
完全沒有電流負載
應該不會有零件發燙
感謝大大回覆~~

网友B:
查下 3.3 跟5V 往EC的線路上的零件應該是有個拉低電壓了
那BIOS有刷過了嗎@@ 會不會 BIOS關西 這片板子有2各BIOS
我印象中EC 有BIOS PCH 橋也有不過你這樣查 不適太往後了嗎你為查明3.3V 5V由何處發向EC  連帶查下這2處對地阻質是否正常 電壓有無出現
對了為什你沒標示這台的問題 是無待機電壓嗎一一!!

网友C:
沒記錯的話這台通常都是BIOS跟ECBIOS出錯
官網的BIOS就可以用解壓縮DOS跟KBC就有檔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沒記錯的話這台通常都是BIOS跟ECBIOS出錯
官網的BIOS就可以用解壓縮DOS跟KBC就有檔案了 ...

獅子魚大大您好..
小弟也是知道這台的通病大多是BIOS或ECBIOS出錯
但這次的狀況是客人是說有進水..
我一拿來就先量電壓...因為也量不到EC的電壓
所以就一頭裁進去狂抓電的問題
倒是還沒刷過EC和BIOS...
小弟還是先刷刷看好了...
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下 3.3 跟5V 往EC的線路上的零件應該是有個拉低電壓了
那BIOS有刷過了嗎@@ 會不會 BIOS關西 這片板子有2 ...

大大您好
由於客人這台一拿來就說是進水
所以也忘了先往EC和BIOS檢查
就一直查電的方面
小弟先刷BIOS和EC試試看
謝謝~~

楼主:
0982788072&獅子魚大大您好
小弟有刷了這二個BIOS了..
情況一樣...
量ECBIOS電壓一樣是0.99V...
按下電源鈕...降到0V...放掉後回升到0.99V
請問這問題大概要往哪個方向去查
謝謝~

网友D:
你量看看U27_3D3V_AUX_S5 這個點到------EC的3D3V_AUX_S5 (19腳)是否完全導通.或者幾歐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您好..
小弟也是知道這台的通病大多是BIOS或ECBIOS出錯
但這次的狀況是客人是說有進水..

拆機有發現進水的地方嗎
如果有處理完後最好先烤板一下在繼續維修
看進水的地方線路是跑哪的比較好維修
進水附近的電容電阻要測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0982788072&獅子魚大大您好
小弟有刷了這二個BIOS了..
情況一樣...

開機鍵 電壓已經異常了 你可以由開機鍵往回查 看途中經過那些東西 依你現況我只能大約推測 有管 NG跟貼片式電容電阻異常 引起來壓降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機有發現進水的地方嗎
如果有處理完後最好先烤板一下在繼續維修
看進水的地方線路是跑哪的比較好維修

有發現進水地方....
在觸控板的右鍵
範圍不大...
己清好...
按鍵作用也正常...
才開始做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量看看U27_3D3V_AUX_S5 這個點到------EC的3D3V_AUX_S5 (19腳)是否完全導通.或者幾歐姆 ...

大大您好~~
紅棒在U27上的話二端量起來0.55M
黑棒在U27上的話二端量起來263K
您參考一下,謝謝~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發現進水地方....
在觸控板的右鍵
範圍不大...

拆掉觸控板 看能否正常開機 觸控板 有斷路會引起不開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大您好~~
紅棒在U27上的話二端量起來0.55M
黑棒在U27上的話二端量起來263K

那就表示斷線了.難怪沒有3.3V.試試看把這兩點拉一條線連起來.讓3.3V過去EC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就表示斷線了.難怪沒有3.3V.試試看把這兩點拉一條線連起來.讓3.3V過去EC

大大您好~
把3.3V飛線過直接接EC....
上電後電流停.013A...U27發燙...
把EC拆下來..一樣飛線到EC的3.3V腳...
上電後沒有短路現像....
以上測試您參考一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掉觸控板 看能否正常開機 觸控板 有斷路會引起不開

大大您好
這觸控板是另外接排線的...
只有按鍵是在板子上面...
按鍵測試正常...
沒有短路....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