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大家幫我看看"輸入右側答案"欄中的問題

楼主(2014-08-01):
大家好︰
以下是新會員註冊時要填的資料,其中有一欄是輸入右側的答案︰

我在右側註明請查詢公告區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輸入共同版規"第四條內紅字"的部份。

不知道是我寫的不清楚或是有什麼問題,很多人都寫錯,想請問大家,如果你看到這一欄,你會填什麼?

网友:
"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

网友:
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

网友A:
Wish老大

好像少了一個字[內][,]

公告區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輸入共同版規"第四條內紅字"的部份。比較OK!

不然會誤解是找[公告區服務條款]不往下看共同版規"請勿使用外部貼圖空間"

网友B:
我還真的找了一段時間,一直在找會員需知,那裡看需不需要改跟公告區內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A:
Wish老大

好像少了一個字[內]或[,]號

OK!
我改成"請查詢公告區內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請輸入共同版規"第四條內紅字"的部份。"
我再看看有沒有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還真的找了一段時間,一直在找會員需知,那裡看需不需要改跟公告區內一樣 ...

會想到用這個註冊方式是有原因的,這樣的話新註冊會員就一定要先知道版規在那裡,以後違反版規也無話可說。
我們審核也方便,不是這個答案就是一律廣告處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會想到用這個註冊方式是有原因的,這樣的話新註冊會員就一定要先知道版規在那裡,以後違反版規也無話可說 ...

我有一次在簡體字的中文網站,也是輸入"中文"驗證碼。
不過一直驗證不過去,後來還特地找簡體字來複製貼上才完成。
所以我想會不會有些大陸同胞要註冊時,也會有同樣的問題啊~

楼主:
請問大家,第10樓雷大這一篇有人說第四條沒有紅字,請問版規第四條內有可能看不到紅字嗎?

楼主:
改成輸入""內的文字好了,這樣再試看看。

网友C: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家,第10樓雷大這一篇有人說第四條沒有紅字,請問版規第四條內有可能看不到紅字嗎? ...

我說一下個人見解

我自己去註冊了一下(當然沒成功註冊,雙帳號以上會被砍帳號),發現一個小問題

因為立即註冊按下去,映入眼簾的是網站服務條款視窗,部分論壇註冊,版規都寫於那個同意視窗中

所以某些新會員可能會以為共同版規就是那個小視窗,看了第四條當然看不到紅字

我看到輸入  請查詢公告區服務條款與共同版規,輸入共同版規"第四條內紅字"的部份。

第一個直覺反應是看剛剛的小視窗,看到沒有紅字才返回去看到  公告區  這三個字才想到要進論壇公告區看版規

試想如果我看字不整句看完理解加上懶,可能我也會留下沒看到紅字這種理由吧

我想大概是這樣的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說一下個人見解

我自己去註冊了一下(當然沒成功註冊,雙帳號以上會被砍帳號),發現一個小問題

原來如此!謝謝你指出這個問題,那我再想一下有沒有比較好的方法。

网友D:
我看到的怎麼不一樣 ??

你 [會員須知 ] 裡的 條文 和 [公告區裡] 的不一樣 !!!

建議上傳圖片時那個視窗說明不夠明確 !!

[註明 : 單張圖片限制  [800 x 600] 大小 256k 以內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到的怎麼不一樣 ??

是的!我改成按立即註冊時出現下圖︰

就樣就不會出現服務條款,同時把紅字改成"",我試幾天看看註冊的新會員會寫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