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現代MATRIX,儀表板,車尾燈不亮,保險絲正常,求電路圖

楼主(2014-08-01):
請教各位專業大大 !

現代MATRIX 1.6汽車,儀表板,車尾燈不亮,保險絲正常,求電路圖。

除了儀表板,車尾燈,手冊紀錄的"危險警告燈","清洗器馬達"都正常。
所以應該是線路有問題。

求線路圖。

楼主:
家人已經開去給保養場維修好了,但我覺得很奇怪,只是線路有問題為什麼還換"離類",一次還換兩顆?

請問原廠"離類"一顆約多少錢?
"離類"的中英文名稱是什麼呢?
為什麼我在線路圖裡都看不到有這個裝置?

請各位專業大大幫忙看圖解釋!謝謝。

网友A:
RELAY  繼電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RELAY  繼電器

你好! 請問一顆大約都是多少錢呢 ?

网友B:
你想問修車修的貴不貴阿?~~~

我只能跟你說~~~材料有價,技術無價....還包含了檢測..

繼電器,用小電流控制大電流電路的通、斷......你去研究繼電器運作原理便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想問修車修的貴不貴阿?~~~

我只能跟你說~~~材料有價,技術無價....還包含了檢測..

恩! 感恩。原來是這麼運作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好! 請問一顆大約都是多少錢呢 ?

感恩指導。

果然跟我預測的一樣,換這兩顆。

网友B:
你修了很貴嗎?~~繼電器應該不會很貴(料錢),工錢就不知道了....

有電路圖就很容易修,以繼電器故障來說~只要繼電器運作條件有了
被控制電路卻無動作,換顆上去試試便知.....

你這回學到了,下回碰到同樣故障點就可以去材料行買繼電器回來換
測...

网友C:
還是恭喜樓主完修,只是您手上有這些資料,應該DIY很快就能搞定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修了很貴嗎?~~繼電器應該不會很貴(料錢),工錢就不知道了....

有電路圖就很容易修,以繼電器故障來說~只 ...

是阿 ! 剛準備好資料,要DIY前,就被家人開去修車廠維修了,含工資花了5張小朋友多,回來被家人臭罵一頓,(因為之前在裝藍光奇蹟播放器。家人被修車廠的人說繼電器燒壞,原廠的較貴,所以一直以為是我亂搞壞的。)只換了兩顆原廠繼電器+工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修了很貴嗎?~~繼電器應該不會很貴(料錢),工錢就不知道了....

有電路圖就很容易修,以繼電器故障來說~只 ...

5張小朋友多。。維修廠一直強調千萬不要自己亂搞。因為我之前在裝藍光奇蹟播放器。只用了點煙器插座。所以家人一直認為是我亂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還是恭喜樓主完修,只是您手上有這些資料,應該DIY很快就能搞定才對

是阿! 剛要維修就被家人開去維修廠了。結果回來跟我預測的故障點一樣。幾乎可以說是 : 自己也可以維修了。

网友B:
汽車電路不可以亂弄,因為你不知接取的電路對車輛本身有何影響,
也不知該電路的負載能力如何,稍有不慎就變成風火輪...

換繼電器收五千多阿?!~~真的假的n_033|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汽車電路不可以亂弄,因為你不知接取的電路對車輛本身有何影響,
也不知該電路的負載能力如何,稍有不慎就 ...

是阿!我也覺得很 "夯"(台語:誇張)。

我對電器雖說不甚了解,但是對於該收多少才算合理也稍微有個概念。

維修廠就一直說 "哪邊電路怎樣,哪邊零件怎樣,哪邊接點接頭接線怎樣?",儘說些好像很專業的

維修技術方面的話語,但是看了看,也就啥都沒做,只換了兩顆繼電器而已,而且修好第一天還開到

一半尾燈又不亮,家人又開去再維修一次才好,而廠商的解釋是 " 之前的故障問題連帶影響相關的其

他電路也燒毀,所以又換了接頭",但這次卻又不收費 ?

所以我才覺得很 "夯"。 想請教專業大大的意見。

网友:
瞞者瞞不識,識者不可瞞,這邊大大都是識者,瞞者會被譙............

网友:
有線路圖....用三用錶就可以故障排除了,繼電器我猜料錢搞不好一千找好多

除非你還有其他故障它有處置.....

网友D:
開車門一張,拉引擎蓋開關一張,開引擎蓋一張,開繼電器盒蓋一張,
兩顆繼電器一張,一共五張剛剛好,多的沙米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開車門一張,拉引擎蓋開關一張,開引擎蓋一張,開繼電器盒蓋一張,
兩顆繼電器一張,一共五張剛剛好,多的 ...

靠~~這麼好賺,如果沒改行我也開賓士出門買菜了.....

我猜是女生開去修所以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