達新牌TS-2660吹風機握把很燙

楼主(2014-08-01):
達新牌TS-2660吹風機握把很燙

因為頭髮短我都不用吹頭,但今天拿來用一下,發現使用中手虎口握把部分變很燙,我拆來一看,發現溶掉了,那這吹風機還能用嗎?

熱縮套管溶掉,電線溶掉

握把塑膠溶掉

网友:
剪斷重新接好
套管用久就會這樣

楼主:
那請問還是用熱縮套管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問還是用熱縮套管嗎?

剪掉  先把兩條線平行  然後絞在一起  用在焊接起來

那是因為接點氧化    電能浪費在上面了

网友A:
這種還是要壓接比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還是要壓接比較好。

請問為什麼壓接比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為什麼壓接比較好?

大電流的地方通常都會熱,一般我也是用端子壓接。

网友:
有电烙铁的,在拧好线后最好用焊锡仔细焊牢比较可靠!

楼主:
等於我先壓好線後再補點銲錫就對了,謝謝各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電流的地方通常都會熱,一般我也是用端子壓接。

我也修過手虎口握把部分變很燙的吹風機,它發生在用端子壓接部位,原因是沒壓接好,電阻變很大,經過重新壓接並加悍錫悍過後就沒有再發熱過!!

楼主:
發現沒熱縮套管了,能用電火布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沒熱縮套管了,能用電火布嗎

電火布(膠帶) 遇熱退膠  大大的不好
---------------------------------------
牢固壓接  會比錫焊接 好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發現沒熱縮套管了,能用電火布嗎

可以用熱縮套管絕緣後外面再加上一層纖維矽質套管然後前後用束線帶固定這樣應該就可以稱比較久

楼主:
看來要等明天去買熱縮套管才能繼續了,感謝各位的意見

楼主:
悲劇了,發現找不到壓接的東西了,那直接焊接會不會容易又發熱?

网友:
沒有壓接端子與工具的人可以直接撥皮將銅線扭接。一定要扭接綁緊不鬆脫再吃錫。
但如果銅線已經過熱變色無法吃錫就要丟棄,剪短一點或換條新電線。

壓接端子是方便接續,但工具不好或施力不足也是容易造成問題,但如果沒有還是可以用古早方式接續。

楼主:
感謝喔,我先找了兩個舊的壓線端子拆裡面的來用,目前測試中

网友:
電線接點處氧化的嚴重.
鐵弗龍套管不要剪開,先套裡面在移至需要位置,用透明打氣管也可以當絕緣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