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奇美 DTL-637S200 不能收看CATV

楼主(2014-08-01):
老雞,有夠重

只能放在地問診

AV訊號可收視,畫質袂麥

CATV就收不到訊號

拆機,兇手都埋在鐵殼裡,這下難搞了說

還好瞄到TUNER是獨立

這麼小一台,越看越有信心

有前人到此一遊

查濾波電容都安康

靠! TUNER板這麼小,怎麼查修咧
只能測量這兩顆常受雷神眷顧的DIODE

呵呵!手氣超順說

不小心!又要進帳囉

网友:
真的好厲害!

呵呵!我只能說:你真的不是人!

啊!不是你是神啦!請接受偶三拜!

网友:
電纜外面不是有接地遮蔽層  怎麼還傷的到內部n_030|
幹線放大器不會有事?     其他用戶的調解器?

网友:
此電表可以直接良電容??
還有那兩隻神棒??

网友:
爆米花大大厲害,換做是我就只能換調諧器了

网友:
又一椿三太子的神技!!!!!!

网友A:
如果用IC測試器是否也可以不拆下來直接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IC測試器是否也可以不拆下來直接量?

PCA先用鱷魚夾放電後,再使用儀表
DVM測量較快速,但需要一點點經驗
難測的FET,使用晶體測試器測量半數多可判定
找良板練練經驗~

啃! LKK用評點,怎跟您回應說~
PCB 是印刷電路板,單板,沒有元件
裝上元件就變成PCA Printed Circuit Assembly

网友:
小弟有時也像P大這樣,直接板上量電容,不過抓毛病還是有點看運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