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RT電視 ST-29FA1 缺色

楼主(2014-08-01):
CRT電視 ST-29FA1

這台電視 缺了一個顏色 綠色

想說 把錫補 一補 應該會好 因為 這台看很久了 沒有維修過

後來 在這過程中 卻不小心 把一個零件 弄壞了

這個在我也不知道 怎麼用的狀況下 他斷了一隻腳

請問這顆是做什麼 用呢?

還有缺色[綠色] 我應該往那邊去找出壞掉的零件?

跪求 大師 相救了

楼主:
補充一下 這台 我在拆開的時候 發現 他不用 放電 我有做放電的動作 但是 缺沒有電 之後用手摸也 沒電 真怪

网友A:
穩壓唉吸,78系列4伏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穩壓唉吸,78系列4伏特

78穩壓器 通常都是只有三隻腳
TO-220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 這台 我在拆開的時候 發現 他不用 放電 我有做放電的動作 但是 缺沒有電 之後用手摸也 沒電 真怪 ...

大廠的設計是會自動放電的
通常在5分鐘內

网友:
這棵是TV垂直出力用IC
附上DATA

网友:
缺色[綠色] 我應該往那邊去找出壞掉的零件?
CRT映像管後面的腳座查一查
再來就是相關3顆三原色輸出的晶體要查一查
相關三原色輸出的晶體的工作電壓也要查一查
供給三原色輸出的晶體的電阻......都要查一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廠的設計是會自動放電的
通常在5分鐘內

要怎麼知道該電視具有這功能?

网友:
78041是垂直IC

缺色是CRT基板上的三色輸出晶體空焊了,補焊就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要怎麼知道該電視具有這功能?

電路板上的電源區塊當中的電容如果在並聯電阻 那就是會自動放電的

洩放電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電路板上的電源區塊當中的電容如果在並聯電阻 那就是會自動放電的

洩放電阻 ...

大概懂了~~

楼主:
弱弱的一問 請問 三色輸出的晶片 在哪個區塊?= =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一問 請問 三色輸出的晶片 在哪個區塊?= =

在1#第三圖映像管上PCB板三色輸出(R.G.B)晶體 全面補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弱弱的一問 請問 三色輸出的晶片 在哪個區塊?= =

看這篇應該就會了
烏龍院修理TC-29PHF CRT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弱弱的一問 請問 三色輸出的晶片 在哪個區塊?= =

在這裡啦.....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在這裡啦.....

tsao0427大大  請問一般電視維修說要放電,是放 電源電壓? 還是高壓陽極帽?

ST-29FA1有設計自動洩放,電源電壓廻路嗎?

网友:
引用 网友E:
tsao0427大大  請問一般電視維修說要放電,是放 電源電壓? 還是高壓陽極帽?

ST-29FA1有設計自動洩放,電 ...

是放高壓陽極

ST-29FA1有設計自動放電

楼主:
我找到了 無奈被我弄壞的那個 IC 還沒到 所以還沒修理 有修好 我再來報佳音

感謝 各位大大 給的寶貴教導

网友:
LA78041被你玩斷的邊腳,如果能更換新品最好。
否則也可玩玩,微雕.考古,把斷腳處,挖到用1/2w電阻接腳,可圈住加裝義肢,補足斷腳。續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