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洗衣機 按鍵開關的問題 ?

楼主(2014-08-02):
各位前輩好~

LG洗衣機操作面板上的"開始"按鍵 , 有時候按下去有反應 , 有時候又沒有反應
已經用了電子接點清潔劑還是一樣時好時壞 , 是不是可以直接換那個小小的按鍵呢?去電子材料行找按鍵開關 , 大大小小的有很多種 , 我是該買多大多小的按鍵呢?後面電路板對應的按鍵位置好像有6個焊點 , 所以我是要買6個腳的嗎?可是一般好像都是2腳或是4腳的 , 麻煩知道的前輩 指點我 謝謝~感激不盡~ 謝謝~

网友:
請附照片大家也好提供解決方案

网友:
公告區內...有說明如何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25903-1-1.html

网友A:
您已經發過2帖,入回收了,再違反板規可能停權喔!!

快補足資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已經發過2帖,入回收了,再違反板規可能停權喔!!

快補足資料吧!!

第一篇是附了連結圖片網址了所以被移到回收 , 可是我不太懂第二篇為何還要刪我的文?因為第二篇我已經把外部連結刪掉了 , 發短消息循問管理員也沒有回應 , 所以我就發了第三篇 , 權限不足就不能附圖片啊 那新手要怎麼問問題?

网友:
買相同的按鍵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第一篇是附了連結圖片網址了所以被移到回收 , 可是我不太懂第二篇為何還要刪我的文?因為第二篇我已經把 ...

不可使用外部連結....因為當外部連結完蛋時將影響文章內容完整度

你必須拍照,然後把圖片調整到規定的格式與大小,然後貼上來~

權限不足是因為你都沒有看相關文章遵守規定,通常新手都不會有這方面的
問題.....只有圖片尺寸方面的問題

网友:
沒有拍圖上來那真的只能建議你拆下你原有的按鍵再拿去電子材料行比對購買了

网友:
這是沒看版規及說明的問題,不是沒有權限的問題,論壇只有等級最低的電阻不能貼圖。

http://bbs.pigoo.com/thread-4905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