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風扇溫度保險絲

楼主(2014-08-02):
各位先進,小弟風扇溫度保險絲故障
請問溫度保險絲哪種可替代?一般電子材料行有的買嗎?
感謝~~

网友A:
一般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有賣, 重點是115度C及2A即可. 焊接時要注意溫度, 以免燒斷新保險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電子材料行應該都有賣, 重點是115度C及2A即可. 焊接時要注意溫度, 以免燒斷新保險絲. ...

哈!其實馬達的線比它還細很多,反而是該小心在換的過程中把馬達的引線弄斷,因為我也弄斷過......

网友:
材料行都有!!  先問問!!   這種規格很常用,不需要用到2A的,電扇功率不超過70W  1A來用還有剩!!

网友:
去大智街.....名人電子材料行買......

從永華路(公園旁)...轉到大智街....不到100公尺...在右手邊....

記得拿樣本去給老闆看!!!....

夏林路....新興國小斜對面....大美美語旁邊....也有一家材料行(忘了店名)

网友:
換的時候焊接速度要快,否則烙鐵的溫度也會再度把保險絲燒斷。

楼主:
請教各位先進~
可以用130度c  2A 的替代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各位先進~
可以用130度c  2A 的替代嗎?

那你電扇過熱著火了都斷不了電..

网友:
焊接的時候~~可以用濕抹布抓著保險絲焊~~這樣比較不容易把保險絲燒斷

网友:
材料行有賣,我換過

网友:
現在有些電扇是用到130 2A沒錯~但是還是建議沿用原有的規格

网友:
這是有溫度的阿...XD
昨天撿了一台人家要丟的風扇
風扇是卡死的
發現線圈內的保險絲燒毀
WD40伺候可順利轉
我只是換上一般LCD 125V 2A內的保險絲....XD
會不會有問題阿.....

网友:
溫度保險絲的用意就是
防止軸心卡死,導致線圈溫度持續升高發生火災之風險
溫度保險絲的溫度跟線圈的絕緣漆耐溫度有關
溫度保險絲的電流跟馬達的消耗功率有關 <==規格最好不要低於運轉電流的1.5倍

网友:
一般電子材料行有賣,軸心潤滑用耐高溫黃油,比較耐用,
外層要套一層鐵弗龍套管絕緣,這樣用起來比較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