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TH-L32X20W 熱開機CATV黑屏無聲(已完修)

楼主(2014-08-02):
冷霜妹從服務站抱回這台求診,提供的修理費還蠻誘狼
原廠修理費/2-原廠檢查費300=香油金

診狀:VGA、AV、HDMI輸入介面正常,唯獨不能收視CATV

CATV經TUNER轉換成HDMI進入主板上專用接口(確認接口是正常)
另一條導線為TUNER電源

這故障三太子哪會呀? 撥打土地公服務熱線~
奉指示:抓出主板沒有12V電壓供應

拆機,這款LED電視已經沒見到T-CON
PI板、主板也沒標示接腳定義

主板12V接腳被冰霜妹搖到脫焊,補錫

完工領賞!
呵呵! 三太子在做春秋大夢,沒那麼簡單

目前診狀: 冷開機正常,除非使用電風扇散熱,尚能正常操作
如無,熱開機CATV還是黑屏無聲(其它輸入端子正常)

總不能完修附送電風扇或是這樣交機吧!

HDMI的TUNER有夠複雜

TUNER板底也是塞的滿滿的

HDMI TYPE-A 19P 回朔,三太子沒有一次解決過

希望有先進引領、指導~

网友A:
爆米花大大這是這個視訊盒通病,只要烤一下再加個風扇就好了
烤過不加風扇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爆米花大大這是這個視訊盒通病,只要烤一下再加個風扇就好了
烤過不加風扇也可以

感謝指導:BGA過熱問題
原來CATV冷開機收視,五分鐘BGA散熱板(紅箭頭處)的溫度會升到62℃

經確認,HDMI P19 HP DETECT來自IT6263 P3腳:
CATV可運作下:3.19VDC,不能運作下也是3.19VDC
所以問題可能出在BGA上TMDS DATA

CATV鐵殼上鑽了一些散熱引流孔,馬是無效
難怪過熱、過保就掛點

板上有預留5V/12V風扇接口

風扇固定,螺絲從裡面鎖兩粒

冷、熱開機恢復正常,完修~
由衷感謝! 漢克老前輩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指導:BGA過熱問題
原來CATV冷開機收視,五分鐘BGA散熱板(紅箭頭處)的溫度會升到62℃

恭喜爆米花大大完修
哈哈我可不是老前輩,我只是還在學習的的新手啦
不過這個是我們這裡一位前輩指導我的,因為我還需要你們這些前輩教導我指導我
ps,據教我的前輩提醒我 最好還是烤過bga會比單獨加風扇撐的久

网友B:
三太子沒有將風扇範圍內的鐵板剪開,會影響散熱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爆米花大大完修
哈哈我可不是老前輩,我只是還在學習的的新手啦
不過這個是我們這裡一位前輩指導我的 ...

您要是新手,三太子就是繡腿,呵呵!
BGA散熱不良,好像跟MICROSOFT X-BOX過熱通病一樣
要拆散熱板重塗散熱膏才能徹底解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太子沒有將風扇範圍內的鐵板剪開,會影響散熱效果。

OK!OK~  剪開說~

网友:
建議BGA IC重新直錫球   不然很快回來找你泡茶   只要確定他壞我都這樣用  公司報價2XXX-3XXX!!!

网友:
太欽佩三太子了,能原機修好,當然香油錢卡坐啦!
像我這肉卡,收到這同型機,數位盒已沒影像了, BGA過溫應也是醫不起來了,
只好買一顆來換了,嗚~做白工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