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CX420開機即斷電的怪問題

楼主(2014-08-03):
想請問各位先進
我有一台筆電Msi CX420開機即斷電的怪問題
小弟我有把筆電拆開清一清
並請重新上散熱高
但是還是一樣的問題
請問是不是主板的 電壓模組有問題 如果要嘗試自己維修需要往那個部分著手?
還是有哪位先進 可以提供我其他意見

网友:
開機即斷電跟散熱沒多大關係,
1.先查主機板是否有短路,
2.裸板測試會比較準可先排除周邊裝置的故障(例如:lcd排線短路),
3.換cpu和記憶體看看,
4.電容故障

大概是這些

网友:
先處理CPU座後面的NEC大電容看看

网友A:
這是CPU供電異常  CPU座後面 NEC電容改回330 *4 即可修好這個通病

网友:
cpu座背後若有NEC電容.先處理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 的幫忙
我這裡拜放假會來好好試試看
在來跟各位報告結果

沒有跟各位一一道謝 非常不好意思
感謝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是CPU供電異常  CPU座後面 NEC電容改回330 *4 即可修好這個通病

想請問這位大大
為什麼是330?
另外就是要把nec拿起來是要用熱風槍 還是銲槍就可以了

剛剛去看過 高越 GAOYUE 852+ 熱風槍 雙功顯示屏螢幕 傳統氣泵膜片式 吹焊台

感覺還不錯  建議這一台嗎?
還有想問一下
加鉛 跟無加鉛
會影響到好不好解銲
那銲槍的頭要換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請問這位大大
為什麼是330?
另外就是要把nec拿起來是要用熱風槍 還是銲槍就可以了

所需工具斜口鉗一隻 烙鐵一隻 鉗子一隻 坦電容330UF/6.3V四到六顆

不必用焊槍
一隻斜口鉗就可搞定
大電容四周貼好膠帶用斜口鉗將電容塑膠外殼鉗掉
剩下鐵皮可用刀片或斜口鉗跟烙鐵慢慢將之拿掉
就可拆下

參考本篇

http://bbs.pigoo.com/thread-47699-1-5.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需工具斜口鉗一隻 烙鐵一隻 鉗子一隻 坦電容330UF/6.3V四到六顆

不必用焊槍

感謝協助   鉭電容330UF/6.3V目前還找不到電子材料行有
只有在pchome找到
請問在台中或彰化
有哪裡電子材料行有
想順便去那邊看看
有哪位先進可以提供地點嗎?

网友:
露天拍賣,一大堆

www.ruten.com.tw

另外,若是你對電子電路 &"銲接"&"拆銲",沒有一定的水準~就要有搞壞或刮到不該刮的地方~這種搞壞主板的心理準備!

看圖片及文字很簡單,但是實際操作沒有一定的基本實力是很難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