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相AC-220V直流變頻冷氣接三相AC-220V屢燒室外變頻基板

楼主(2014-08-03):
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5774&highlight

上面這一篇很多大大都認為單相220V冷氣(包含變頻)接三相220V電壓是沒問題的
但遇到太多案例接上後會燒室外變頻基板,故障燈號顯示電源異常,但奇怪的是也有
一些變頻冷氣接三相220V電壓卻沒問題(相同型號)? 有問題的一送電馬上燒,也有過
幾天或幾個禮拜之後燒的 ? 但確定的是這些會燒掉的,檢查三相電源是沒問題的

原廠的說明書也特別註記不可接三相電源,本人對於相位問題很陌生,查了很多資料
也是有看沒有懂,請問各位大大單相220V兩條火線任一條對地是110V,而三相220V
對地是190V,這樣子對室外變頻基板不會有影響嗎 ? 我的認知直流變頻是將AC轉為DC
再將DC轉為三相110V AC (不知有沒有錯誤),在這過程中接三相不會有問題嗎 ?

有很多安裝冷氣師傅接到三相電壓後模組燒了,都在質問我一樣是220V為何不可以接三相電壓 ?
我不知如何解釋,還請知道原因的大大能幫我解釋

网友:
220V為何不可以接三相電壓
因為有分兩種
一種是三相電壓220v
一種是單相220v
原設計如是三相電壓220v只接單相-------------應該會故障--因為欠相
原設計如是單相220v---------------接三相電壓220v跟本不能接--------------多一條線--如果多的線給他接地---會燒毀跟電死人

网友:
這裡所謂的單相冷氣接三相是指從三相三條線中接取兩條線,本質上仍然是單相,一般家用單相三線式也是從三相高壓變壓而來,所以理論上是可以的。

但實務上如tsao0427大所說遇到很多一接上去就故障案例,如果確定電源是220V,唯一的可能性是對地電位不同,要不然也想不出其他因素。

不過常見的三相電力分成兩種,一種是三相四線式,另一種是三相三線式:

1. 三相四線式:任兩條相位線之間電壓是380V,任一條相位線對中性線是220V,220V冷氣接這種電源是一條接相位線另一條接中性線,若是兩條都接相位線是380V供電,馬上燒毀是一定的。

2. 三相三線式:這種供電方式無中性線,任兩條相位線之間是220V,也只有這種接線方式。

三相四線式比較容易造成誤接,有些另外設立的分電盤只供應三相負載,有可能沒將中性線拉過去,分電盤只進三條線很容易誤判成三相三線式,所以接線前拿電表確認電壓比較安全。

网友:
三相三線有三種接法,一為Y接法中央抽頭搭地,一為Delta(三角)接法一相搭地(為中性線),一為V接法一線搭地(為中性線)

這種兩線之間的電壓都是相同的

三相四線式雖然也是Y接法,但中性線與地線是獨立的,有分相電壓(三相對N電壓差)與線電壓(三相間電壓差),兩者差根號3,接續錯誤會因為電壓不正常燒毀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