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上的小變壓器故障

楼主(2014-08-03):
請教各位先進~
若pcb上的小變壓器故障可以diy修復嗎?可否提供相關連結讓小弟膜拜...
感謝~~

网友:
哪種變壓器?用途?規格?

最重要的事
請上傳照片上來吧

楼主:
照片補上,請參考~~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補上,請參考~~

你能确定是普通工频变压器还送开关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照片補上,請參考~~

看到這個,就想到要把ciko老師的ring counter拿出來看一下了!

不過變壓器壞,不都是線圈燒斷及燒融了嗎?
這個要自己修不容易吧!

网友:
請先用ciko老師的ring counter測試一下...

如果真的故障了....要找到相同的並不容易...大概只能重新繞製了....

提供雄爸爸的這一帖給您參考看看.....

http://bbs.pigoo.com/thread-38026-1-1.html

网友:
我對變壓器解說及繞製規則....不是很懂!!!

上次那個剎車線圈...是自己黑白舞的...

http://bbs.pigoo.com/thread-41139-1-1.html

您這顆變壓器看起來好像都有中間抽頭.....(注意看一下接腳...就可分辨)

要重繞的話....要照原來規格(算圈數).....

那個ring counter.....若有順路....拿過來....我幫您處理看看....

看看要不要先拿我的ring counter....回去測試看看....先確定變壓器的好壞??...

您這顆變壓器...是用在什麼地方???....公司的機器嗎???...

网友:
這種是Switching的變壓器,是訂製的不是規格品,找到相同規格品機率很低。

這種變壓器故障機率不高,若真的壞了可以小心拆開,鐵粉芯部分可以用熱風機適度加熱以軟化固定膠,若硬拆鐵粉芯會碎裂,線包的部分也要小心拆解、紀錄,找到燒掉的線組以相同線徑繞回去,整個過程非常費工。

Switching變壓器的設計跟主迴路有直接關係,必須先知道工作條件才能進行設計,所以不單獨是變壓器參數問題。

网友:
脫氧核醣核酸  ysc 大! 請問"記錄",要記錄啥呢? 感謝~  發表於 1 小時前
----------------------------------------------------------------------------------------
要記錄:
1. 每層膠帶圈數。
2. 每組線圈起點纏繞腳位、繞線方向、圈數、終點纏繞腳位、線徑。

以上兩點看似簡單其實很繁複,因為膠帶不會只有一層,線圈也不會只有一組。

网友:
請問怎麼知道這個變壓器是故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