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CQ40 液晶螢幕雙影,面板故障

楼主(2014-08-04):
筆電CQ40 液晶螢幕雙影,換別台螢幕正常,故請教各位前輩 螢幕出現雙影是面板故障 請問如何維修?

剛剛高壓板,排線測試均正常,面板故障請問如何維修?

面板是Samsung LTN141AT13  14.1"

网友:
電容要查!!   貼片的很麻煩的!!

网友A:
顯卡有可能 .

网友B:
我認為面板壞~~三星面板都這問題  已經很平常了

LED也一堆  SONY跟三星機器  都一樣雙影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顯卡有可能 .

不是顯卡,已經確定lcd pannel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認為面板壞~~三星面板都這問題  已經很平常了

LED也一堆  SONY跟三星機器  都一樣雙影問題 ...

謝謝您的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