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筆電CQ40 液晶螢幕殘影(面版問題)

楼主(2014-08-04):
筆電CQ40 液晶螢幕殘影,換別台螢幕正常,故請教各位前輩 螢幕出現殘影是面板故障,請問如何維修?

剛剛高壓板,排線測試正常

网友A:
LG的面板嗎?
應該是面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G的面板嗎?
應該是面板故障

您好,面板故障.沒錯,面板是Samsung LTN141AT13  14.1" WXGA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好,面板故障.沒錯,面板是Samsung LTN141AT13  14.1" WXGA

換面板試試

楼主:
您好:面板可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換面板試試

您好:是面板壞,可維修?

网友A:
這種問題通常都是直接換整片比較快,
14.1wxga很通用隨便買塊二手的就可以啦,
幾年前就停產的東西沒必要買全新庫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種問題通常都是直接換整片比較快,
14.1wxga很通用隨便買塊二手的就可以啦,
幾年前就停產的東西沒必要買 ...

感謝您的指導,謝謝您!

网友B:
記得之前遇過面板殘影.
面板的幾個基準電壓量看看..
發現其中一電晶體異常.直接短路測就正常.於是把電晶體更換就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記得之前遇過面板殘影.
面板的幾個基準電壓量看看..
發現其中一電晶體異常.直接短路測就正常.於是把電晶體 ...

您好:謝謝指導,我試試看!

网友C:
LTN通病太多 建議更換新品 要拆機品我這也有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LTN通病太多 建議更換新品 要拆機品我這也有喔

好!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