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沒有人在家弄區域網路?!
火..

楼主(2014-08-04):
最近逛到中華電信的MOD網頁去~~~忽然發現台灣家庭已經進入到
必須有家庭區域網路的時代了,看MOD走網路線、上網每個房間很
可能都必須擁有網路孔,不僅有線網路還得布置無線環境...

可惜我看看家中條件,發現似乎難度很高~~因為建商當時沒留管線
,利用既有管線又發現管子口徑又小....扣除原有纜線幾乎兩條網路
線都塞不下......

网友A:
沒有專用管的話,可以用電話的管。
只要不是跟中油、中石化或李長榮的管架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住家作區域網路都不是多大問題,問題應該是要作到什麼程度,住家本身的環境條件為何
建物還要看是透天還是大樓,條件不同,無線建法又不同
單純只講一般住家,管徑一般是4分管,早期有些建商狠點有看過用3分管
管路有沒有作集中端箱有沒有通信電視電源作分管,還是壁孔繞房間一圈就沒了
使用工具一般是有"通線",拉線膏沒有拉線膏就用沙拉托,管內如果有棵小石頭,也會拉死人的
還要看現場原始配管的老兄有沒有心情或技術不好,變形,脫管,彎管隨便作
一切的變數都很大,家家戶戶都不同,答案也都不同
若單純4分管,都可以擠入4條一般cat5e的線,
除了環境條件變數外,施作的人也會影响很大的,

网友:
當初無線網路還沒那麼發達的時候,自己走的明線,

後來無線網路比較平民化之後, 「感謝」 老大前陣子讓我敗了不少台啊!
再加上單層小小公寓,後來就廢掉了,線就這樣先留著了!

网友:
牛家裡早早就建立了現在新興的 "物聯網"
沒留管路... 可以考慮走無線...

中華電信的VDSL進來後, 加上無線的HUB(走WDS Mode)增加無線覆蓋範圍
NAS/IPCAM/Set Top Box/印表機, 都可以用無線連結,
也可以走POE供應無線HUB後的有線Device.

手機裝上APP後, 就可以在任何地方透過網路 連回NAS找資料/看查IPCAM的畫面..
有必要... 也可以透過IPCAM的DI送開關觸發訊息, 或是透過DO做遠端開關控制.

乙太網路供電線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204255885
監控加裝偵測器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308

中華電信的外包商都已經記得到我這修東西時.. 都不用動手的...
因為... 不報修沒事... 有事一定都是 線路/VTU-R出事....
內網的部份, 牛都嘛已經弄好好的了...

网友:
把舊管線拉出來,再把新舊線一起拉進去應該可行。

网友:
在住家佈區域網路應該很常見喔,2000年搬家時我就有佈區域網路,但當時考慮比較不周詳,2007年又搬新家前,裝潢時就考慮得比較詳細,有做一個機櫃,將網路、電信、監視、天線等都集中在這裡,目前家中有四台電腦、2台MOD、2台網路印表機、一台DVR主機、4台AP都透過區網連接,使用狀況良好,手機在家中任何角落都可以漫遊Wifi。

若未預留網路專用管路,與電信共管也是個方式,甚至借用電信閒置的線(新大樓大都佈放10對線),取兩對線當網路線也可以,天線管路有時也可以加穿網路線,反正只要不跟電源線共管都可行。

网友:
  若家中廳房都有四蕊電話孔的話, 不妨試試 HomePNA, 或是走 PLC(不可能沒交流電插座吧?).

  上述皆可做到免拉線; 不過總還是沒無線網路 "自在" 啦!

  若是擔心訊號範圍不夠廣, 可再添購一部具轉發功能的分享器; 不過速率會剩一半就是了.

网友:
現在一般家裡屋內沒管線都是用無線的了。要求速度快的只好自己布明線。

我是兩者都有,哈哈!

网友:
D-link 有出"電力線網路橋接器"
這個其實就是提供乙太網路--電線--wifi之間訊號轉換的界面
可以將家裡電線當訊號傳輸線使用
只要插在家裡插座上
在家裡任何一個地方都可利用wifi無線上網
就不用拉乙太網路線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專用管的話,可以用電話的管。
只要不是跟中油、中石化或李長榮的管架在一起就可以了。

那三條....................我已經被包圍了n_033|

昨天我們鄰居很緊張的在外面聊說"不知我們天然氣開關在哪?!"~~

我悻悻然對某住戶說~"在你那阿!"

你用鐵皮圍起來佔用的防火巷中有一個欣雄瓦斯公司的天然氣緊急遮斷閥,
假如發生意外時可以先去關閉遮斷閥降低災害風險,結果被你違反佔用圍起
來了。最近風聲很緊,要是被人家檢舉你將涉嫌危害公共安全、佔用防火通
道、侵佔國有土地(水利地)、阻礙公共管線緊急設施,上述多項罪嫌夠你蹲
了。要是真發生意外以上罪嫌會更重,你會祈禱自己別活下來,因為後果你
扛不起!~:on_069|

當天下午,他馬上找工人拆掉圍住的鐵皮僅剩與遮...:on_027|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住家作區域網路都不是多大問題,問題應該是要作到什麼程度,住家本身的環境條件為何
建物還要看是透天還 ...

4分管口徑是多少?

楼主:
我其實可以拉CATV或者電話管路,可是CATV系統布局和家中擺設不搭,
電腦擺的位置不會和CATV很近,除非我是用Cable modem上網...

那就剩下電話管道了~~

不過重點是管路口徑,因為起碼得容納兩條網路線...

网友:
其實,我現在也不太建議家裡拉明線了,走線是一個問題,
牆釘壞了,心會痛啊!我們家已經被我釘壞了!

A471兄的問題,有一個最重要的地方,
那就是,真要需要家裡的每個角落都要吃到網路嗎?
其實應該要先檢視一下!

然後能使用wifi就使用wifi,要不就走電力線網路吧!

网友:
4分管口徑約12.7mm

网友C:
引用 楼主:
4分管口徑是多少?

1 分 =1/8"(英吋) 1/8"x 25.4=3.175 mm (毫米)
1 分半= 3/16" (英吋) 3/16" x 25.4=4.7625 mm (毫米)
2 分 =2/8" (英吋) 1/4" x 25.4=6.35 mm (毫米)
2 分半= 5/16" (英吋) 5/16" x 25.4=7.9375 mm (毫米)
3 分 =3/8" (英吋) 3/8" x 25.4=9.525 mm (毫米)
3 分半= 7/16" (英吋) 7/16"x 25.4= 11.1125 mm (毫米)
4分 =4/8" (英吋) 1/2"x 25.4= 12.7 mm (毫米)
4分半= 9/16" (英吋) 9/16" x 25.4=14.2875 mm (毫米)
5分 =5/8" (英吋) 5/8" x 25.4=15.875 mm (毫米)
5分半= 11/16"(英吋) 11/16" x 25.4=17.4625 mm (毫米)
6分 =6/8" (英吋) 3/4"x 25.4= 19.05 mm (毫米)
6分半= 13/16"(英吋) 13/16" x 25.4=20.6375 mm (毫米)
7分 =7/8" (英吋) 7/8" x 25.4=22.225 mm (毫米)
7分半= 15/16"(英吋) 15/16"x 25.4=23.8125 mm (毫米)
8分 =1" (英吋) 1"x 25.4=25.4 mm (毫米)
A大這個給你參考~
套一句您的老話,鈔票的數量決定"網路"的力量...

网友D:
電力線網路橋接器就很好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4分管口徑是多少?

一般電話管路拉個3條網路線也都不是問題,但拉線的人有時問題會大一點
即然a471大家有分CATV及電話管路,那麼一般都不會有什麼問題
先把家里的電話管路壁蓋全打開,再把管線的走向先全弄清楚,先想好線要怎麼走
剩下的便是用舊線當引線,包著新線一次全拉過去就解決了
管路走法可能才是要先考慮的地方,
這些年來自已有動手拉線的住宅至少也有5-60間,每家建法不同走法也不同
但先決條件是先找出並弄清管線走法,再去決定怎麼作會比較合適些
有時礙於現場條件又希望看不到明線時,走對講機管線或電源管線也是有的
參考一下

网友E:
引用 楼主:
4分管口徑是多少?

PVC管所謂的幾分管是指「標稱管徑」並不是實際尺寸,
4分管內徑約18mm,6分管內徑約22mm,以下是南亞塑膠的規格書:

這10幾年以來新建大樓,屋內插座、照明迴路大都配4分管,
弱電系統如電信、天線管路則是6分管,6分管內穿5~6條網路線沒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分 =1/8"(英吋) 1/8"x 25.4=3.175 mm (毫米)
1 分半= 3/16" (英吋) 3/16" x 25.4=4.7625 mm (毫米)
2  ...

知道了~~~~

管路中可以放幾條得看用哪種規格的網路線,現在新的CAT6等級都蠻粗的~
4分應該放不了幾條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電力線網路橋接器就很好用

也可以~~但好像頻寬蠻小的說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三條....................我已經被包圍了

昨天我們鄰居很緊張的在外面聊說"不知我們 ...

識實務者為俊傑,這個節骨眼誰也扛不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電話管路拉個3條網路線也都不是問題,但拉線的人有時問題會大一點
即然a471大家有分CATV及電話管路,那 ...

嗯~~~我家是有設置弱電箱啦~舉凡
電話、電視、簡易的對講、防盜系統在內...

管路走向也摸好了,電話的最理想~一個樓層一管路串房間...
電視也是一樓層一管串房間...

就是弱電箱太小,不然可以把VTU~R甚至後來的光轉換單元放那
,屋內走1Gb~LAN幹線..

楼主:
引用 网友E:
PVC管所謂的幾分管是指「標稱管徑」並不是實際尺寸,
4分管內徑約18mm,6分管內徑約22mm,以下是南亞塑膠 ...

感謝你的資訊~

我得抽空去確認一下管徑....

网友F:
其實透天厝要拉線也還好,雖然會比公寓式的困難一點, 不過如果有兩個人一起拉線走線的話會簡單多了
七八年前家裡還沒有小朋友,那時我就把家裡二樓三個房間拉了線再加上三樓一個房間都拉線了,有小朋友之後就把二三樓的電腦搬走,所以目前只剩一樓一台了,但是二三樓當時拉的線也都還在,隨時再加台電腦就可以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我家是有設置弱電箱啦~舉凡
電話、電視、簡易的對講、防盜系統在內...

拍個照參考看看
上面是6分管,下面是4分管
切短看剖面照
一般CAT5E的線,全直管時可以放這麼多線,
但進建物內有彎,還要看水電怎麼彎,現實中線是不可能可以拉這麼多的
轉個兩彎以上要拉就要看運氣,加上快速接頭或接不好或"烘"不好,線又變少
要用CAT6還要看用那秊CAT6,是中間有分線骨還是和CAT5E一樣口徑
但拉個2-3條應該都不是問題,
弱電箱里如果全部的弱電物件都在里面時,有時也要看熱的問題
像自己家里把監視器的電源及CATV的放大器都放在里面,平時約在42度左右
這星期挖個孔裝棵4CM風扇散熱,今早出門前看了一下約在34.3度左右
即然a471大家的電話的最理想~一個樓層一管路串房間
那麼一次把線全裁好長度由未端向弱電箱一次拉完全可以,應該不會太麻煩的
不過要兩個人拉,一個人是作不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識實務者為俊傑,這個節骨眼誰也扛不起啊!

很多細節都不重視,平常沒事就沒事~有事變大事...

爆炸當晚快九點我看電視說高雄有瓦斯外洩,在看其他頻道的廣告空檔
過程中不斷切去新聞台看最新消息。當我看到人孔(圓蓋子的)冒白霧我
根據過去學過的.....心想這肯定會爆,我跟我媽打賭這肯定會炸~只是
我沒料到會炸成這樣....以為是某個人孔蓋飛上五層樓高....

10點時邊看邊納悶,怎麼消防單位查不出外洩物質是啥,現在我才知道
他們根本沒辦法偵測外洩物質是啥,而通報環保署化災偵測小組的時間
太晚,等他們分析出外洩物質後距離爆炸時間不到半小時.....

如果當時苗頭不對在十點左右就該先撤離民眾、人車管制封鎖交通,但
我相信主管當時揣摩上意覺得"玩太大了"所以沒準,畢竟要選舉了上司
可不允許他來個消防撤退大演習阿....否則一個鐘頭撤離百姓肯定足夠!
因為三多路口與鳳山交界就是前公車處,附近的鳳頂路還有東南客運
大本營,短時間調遣幾十輛大BUS應該沒問題~而且高雄市消防局也在
附近....局長出馬誰敢不從?!...消防局大樓後面私人BUS停車場也起碼有
數十輛遊覽車可以徵招....

簡言之,消防老大沒有放手一搏先斬後奏,擺出一個"有事情我來扛!"的
氣魄與態度,導致下屬無法放手一搏瞻前顧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其實透天厝要拉線也還好,雖然會比公寓式的困難一點, 不過如果有兩個人一起拉線走線的話會簡單多了
七八年 ...

好想拉光先捏~~細細一條肯定可以塞好多條光纖n_03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拍個照參考看看
上面是6分管,下面是4分管

感謝legion大的圖文解說~

一根管兩三條線就了不起了~~畢竟它不是共構幹管麻...

那RJ45插座呢?~~從電話管線拉出後需要資訊插座
我曾蒐尋過沒有RJ-11*2+RJ45的款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想拉光先捏~~細細一條肯定可以塞好多條光纖

光纖也不是問題,問題是在錢上面
有錢的話拉om3也可以,不必用4蕊,直接上24蕊,但又要熔接和上收容箱
一般現成短跳線也可以的,而自己也和工廠定過100米長的"短跳線"也沒什麼問題,
也是4分管就拉了兩條100米LX短跳線,但錢才是最大問題吧

网友:
承清一下管子有分為pipe規格 和tube規格
一般電線與低壓用管等會是pipe換算規格會像ysc大所寫的尺寸
另外高壓用管等會是tube換算規格會像pachiko大所寫的尺寸
我因為長用高壓tube管跟機械製圖所以直覺就4分等於12.7mm忘記還有pipe規格幸好還有ysc大提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謝legion大的圖文解說~

一根管兩三條線就了不起了~~畢竟它不是共構幹管麻...

RJ-11*2+RJ45也不是什麼問題
想好看一點可以買資訊面板,2孔,3孔,4孔,6孔都有
KEYSTONE也有RJ-11用的,是綠色的,
想怎麼作都不是問題的
想便宜一點就換成歐式面板,就用成2個RJ-11和1個RJ-45也可以的
東西都有,端看各人選擇及美觀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光纖也不是問題,問題是在錢上面
有錢的話拉om3也可以,不必用4蕊,直接上24蕊,但又要熔接和上收容箱
一般現 ...

那光世代FTTH應該不會幫我拉到我數據機所在地囉?
因為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B:
RJ-11*2+RJ45也不是什麼問題
想好看一點可以買資訊面板,2孔,3孔,4孔,6孔都有
KEYSTONE也有RJ-11用的,是綠 ...

有圖片可看嗎?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圖片可看嗎?

臨時找了一下,上面綠色的是RJ-11用的,下面就一般RJ-45
臨時沒有3孔的,只有4孔的,歐式的就一般家用都有的
一般材料行應該都找的到的,小北也有賣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那RJ45插座呢?~~從電話管線拉出後需要資訊插座...

我比較習慣使用國際牌的資訊插座面板,
選擇性比較多跟電燈開關與插座比較一致,
下圖這種蓋板最多可以裝三個,電話或網路插座都可以:

蓋板、資訊插座、電話插座都是國際牌的,水電材料行很容易買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臨時找了一下,上面綠色的是RJ-11用的,下面就一般RJ-45

臨時沒有3孔的,只有4孔的,歐式的就一般家用都有的 ...

小北賣網路套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比較習慣使用國際牌的資訊插座面板,
選擇性比較多跟電燈開關與插座比較一致,
下圖這種蓋板最多可以裝 ...

這個品質看來很好..

网友E:
引用 楼主:
這個品質看來很好..

這種資訊插座,國際牌的料號是 NRF3160,是CAT5E的。

网友B:
a471大
一般來說,資訊面板和家用歐式面板都有人使用,端看各人喜好
有的還有防塵蓋或沒用時的插入塞子都有
一般的歐式如下面,左邊為3孔,右邊為2孔,廠牌很多,國際,台昱,太平洋,很多種,都歸類為家用類
使用的接座也有很多種,有全壓的,也有keystone型的
一般要注意上面接片為金屬型的,別買到塑膠型的,用一陣子會斷掉的
資訊面板也有很多種,大部份都是公司類在用,有全開的也有前面有防塵蓋的
keystone綠色的接點只有4pin而己,純給電話用的
一般選擇台製就好,進口品相對單價變高,看個人喜好那種,其實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種資訊插座,國際牌的料號是 NRF3160,是CAT5E的。

看到了~~~~看樣子我得找能整合電話RJ11和網路RJ45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71大
一般來說,資訊面板和家用歐式面板都有人使用,端看各人喜好
有的還有防塵蓋或沒用時的插入塞子都有

所以結構上分~~從外而內

外飾板
插座單圓
接線盒內蓋板(固定上頭的元件)

和電源插做的一樣....只是我們單元不是插座而是RJ11/45

网友G:
重新拉线太麻烦了,现在都用无线路由器,我家都用了,手机、笔计本电脑上网都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G:
重新拉线太麻烦了,现在都用无线路由器,我家都用了,手机、笔计本电脑上网都方便。 ...

不行~

台灣到處都無線訊號干擾太嚴重了~靠無線網路效能難提升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行~

台灣到處都無線訊號干擾太嚴重了~靠無線網路效能難提升

沒錯,我在家裡跟公司都同時布置有線與無線網路,有線為主無線為輔,無線主要是為了手機與NB連線,其他固定設備都是用有線連接。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沒錯,我在家裡跟公司都同時布置有線與無線網路,有線為主無線為輔,無線主要是為了手機與NB連線,其他固 ...

>有線為主無線為輔

我家裡也是這樣用,ADSL的Hub不夠的,再用一般的Hub聯.

网友:
在下的電力線網路是在裝中華MOD時附的, 但使用一兩年後, 發現傳輸品質不如從前(看MOD掉格超嚴重, 但接網路線就正常), 最後連同MOD一起退掉.

如果像在下一樣是租屋族, 明線恐怕是無法避免之惡.

楼主:
我是有了無線裝置之後才發現訊號很亂~~~比方說

WIFI802.11n~2.4Ghz環境中經常遇到生活中許多家電
的干擾,然後因為SMART TV盛行,大多數的使用者不
管有無用到無線網路一律都把AP功能開啟,加上CHT數
據機內建無線AP、個人使用者的無線AP訊號,每次一
掃描訊號一大堆的AP訊號嚴重相互干擾.....

要改善無線環境恐怕得用5Ghz的無線裝置來暫時迴避
(以後裝置多了又互相干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