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大同 V32ECHD無聲的問題

楼主(2014-08-05):
@開機有影無聲,檢測個各組電壓正常,各組別聲音輸入也無聲,應是後級(AMP)之問題.
@更換後級IC後,問題排除,聲音正常.問題來了..
@更換後還是心存疑問,用手感溫以確認無誤.一碰不得了,燙的嚇人!(約5分鐘)測溫槍一測,如下~~~97度(開水都煮滾了)
檢查周邊,無發現異狀.請教大大門,有無碰過此經驗..算正常嗎?<目前不敢燒機測試>

A/D板

所測溫度

网友:
基本上溫度太高    我確定CPU很盪 是正常的     但聲音IC沒去摸過!!

网友A:
有辦法焊成立的然後鎖散熱片嗎?
印象中其他電視在設計上用到這種IC都會鎖散熱片,
你可以先改改看再熱機

你看左邊有一顆類似的IC他的散熱片就鎖很大顆,
而且鐵殼蓋上後還鎖在上面利用鐵殼幫助散熱

网友B:
原始設計音頻 IC 原設計沒有裝散熱片,工作時溫度應不至於太高。

在正常供電的條件下,IC 不應有高溫,如果是98℃確實異常,
一般我會判斷不是輸出短路了,或者是 IC 內部不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辦法焊成立的然後鎖散熱片嗎?
印象中其他電視在設計上用到這種IC都會鎖散熱片,
你可以先改改看再熱機

感謝ayu大,此amp ic確實無安裝散熱片.若空間夠的話.可以試看看.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始設計音頻 IC 原設計沒有裝散熱片,工作時溫度應不至於太高。

在正常供電的條件下,IC 不應有高溫,如 ...

大大,IC已換過兩顆了.情況一樣.至於工作電壓就沒去探索.只知道出來的聲音,無雜音,也很清純.
感謝你的提點.後續如何再作一報告.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IC已換過兩顆了.情況一樣.至於工作電壓就沒去探索.只知道出來的聲音,無雜音,也很清純.
感謝你的提點 ...

福哥有沒看看兩顆喇叭阻抗是否相近~
有遇過8歐被前人換成4歐
再不行,多媒體AMP塞下去也是一途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ayu大,此amp ic確實無安裝散熱片.若空間夠的話.可以試看看.謝謝!

如果可以再加個風扇給他加速散熱,
祝你完修

楼主:
感謝大家的意見!已打算準備"滅火器"放旁邊....燒機測試...待結果

网友C:
我都加一顆風扇

网友:
不知大大最後測試的如何了?有無再做何處置?

楼主:
上蓋熱機大約3小時,無異狀.間隔一段時間再熱機(約3小時).也ok.(未加強散熱情況下)
次日,上電一開機,只聽到"波"一聲...從此就回不去了<失聲>!!
目前已擱置在一旁,,待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加一顆風扇

大大,請問是同一型號IC嗎?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請問是同一型號IC嗎?

這種功率晶體本來就會發燙.若過熱是不是就要考慮是不是原設計的ic.
你查一下他的data再查一下周邊的零件有異常..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種功率晶體本來就會發燙.若過熱是不是就要考慮是不是原設計的ic.
你查一下他的data再查一下周邊的零件 ...

回答大大,是原ic型號.已證實其工作溫度,正常時應在40度左右,目前方向還不定....

网友D:
上週剛修一台同型機,此IC工作正常時手摸溫溫的~約40度C。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上週剛修一台同型機,此IC工作正常時手摸溫溫的~約40度C。

感謝wet大的寶貴經驗告知.

网友:
IC來源為何?搞不好買到大陸地區整新的貨!
更甚有許多停產已久的IC,大陸卻有滿山滿谷的新品在賣,
不乏整新品及REMARK的貨充斥!購買IC不得不小心為上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