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TravelMate 4740Z 開機不觸發

楼主(2014-08-05):
4740Z這台在裝機完後休眠,隔天就開不了機
問題是量測有5V待機電壓,但就無法正常開機
拔除主板上的3V電池後上電供會自動開機(如圖1),但電源開關仍然無法作用
開機後有個控制晶片U13會發燙,但沒有這個U13的編號(如圖2),請教大大們誰有這個4740Z的圖紙可供參考。

网友:
看看是不是這份

网友A:
進BIOS 把電源選項調整  然後測量 開SW ˋ是否異常  可以把休眠SW取掉 OR更新韌體BIOS試試看

网友:
有辦法更新bios嗎.先更新試試

楼主:
我試著更新BIOS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進BIOS 把電源選項調整  然後測量 開SW ˋ是否異常  可以把休眠SW取掉 OR更新韌體BIOS試試看 ...

已更新BIOS為V1.31,但找不到休眠SW這功能吔,更新後故障依舊,再想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