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ELL E228WFP 液晶螢幕颱風天打雷後故障(已完修)

楼主(2014-08-05):
話說7/23 麥德姆颱風來襲
這怪異的颱風,早上竟然拼命閃電打雷

過兩天後要開電腦,才發現這台DELL E228WFP 螢幕掛點了

也上網抓了資料,搞了幾天
跟著文件Trouble shooting也抓不到是哪個元件壞掉

1.電源板12V跟5V均無輸出:
   三用電表量12V處:0V;5V處:0.7V

2.照著步驟查,C905 (100μF/450V)有147V

3.Check start voltage for the pin8 of U901(TEA1530AT) : 135V

4.Check the auxiliary voltage is bigger than
    10V and smaller than 20V
   這段不太懂,是指U901的VCC電源嗎?
   我量了,電壓在9.6V

5.然後也有換了U901(TEA1530AT)、U903(PC123),Q901拆下測過沒問題

6.最後發現BD901橋式整流跟Q901(STP10NK70ZFP)的散熱片越來越熱

三腳貓技術

懇請指教,指點迷津,謝謝~

网友:
建議您 先將 C905 100uF/450V 換掉再送電試試看
(因為你說橋式整流會燙 且該大電容之電壓 至少要158V才正常)

网友A:
麻煩確認一下D901、D902、D903、R909、R910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確認一下D901、D902、D903、R909、R910好壞?

用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 量
D901(PS102R) : 逆向 無限大 ,順向 0.613
D902(FR107) : 逆向 無限大 ,順向 0.563
D903(LL4148) : 逆向 0.10 ,順向 0.10 (可能因為與R910並聯,需解銲下來測)

用三用電表200 電阻檔位 量
R909(3.5 R) : 3.5
R910(10 R) : 10.3

感覺除了D903有疑慮之外,其他的應該沒問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三用電表二極體檔位 量
D901(PS102R) : 逆向 無限大 ,順向 0.613
D902(FR107) : 逆向 無限大 ,順向 0.5 ...

看起來好像沒多大問題,
你可能要先從後面往前找了,
你圖片沒顯示的地方,
有保險絲F902、F903量了嗎?

幫你上傳資料,看會不會有更多版友幫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好像沒多大問題,
你可能要先從後面往前找了,
你圖片沒顯示的地方,

謝謝上傳檔案~

保險絲F902、F903沒問題
電表歐姆檔量兩端是短路
上電後,保險絲兩端對GND
12V處:0V;5V處:0.7V

目前只照著文件先查T901一次測電路
就怕T901二次被打壞而已

楼主:
TO jeanshyen :

電表調歐姆檔
D904(SP1050)  : 電路板上13短接,故只測1、2接腳  (應該是正常)
1、2接腳 順向 短路一秒後 105歐姆 ,
2、1接腳 逆向後0.5秒變無限大

D905(NC未接)

D907(SP20150)解下後:
電表調二極體檔下
1、2接腳 順向0.249 , 2、1逆向 1
3、2接腳 順向0.001 , 2、3逆向也是0.001
   逆向數值超低,感覺應該是他有問題
這雙二極體晶體的二極體性質應該是相同的吧?

D908:
電表調二極體檔下
逆向 無限大
順向 0.665
應該正常

如果是D907(SP20150) 壞掉  有其他晶體可代替嗎?
問了三家電子材料行都沒賣

楼主:
更新~
電源板(無D907)直接送110V電
有5V輸出了!!!!

看來好像真是D907(SP20150)的問題
現在是煩惱SP20150去哪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更新~
電源板(無D907)直接送110V電
有5V輸出了!!!!

恭喜你找到問題了,
可以用F20NC15或FCH20U15替代 網拍有,
你看一下datasheet,
祝你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你找到問題了,
可以用F20NC15或FCH20U15替代 網拍有,
你看一下datasheet,

謝謝 ayu05202003 大~

昨晚有查..
除了您提供的F20NC15或FCH20U15
STPS20150跟MBRF20150,是不是也可代用?

電子材料行店員查電腦好久之後...還說沒代用品

网友B:
請問一個問題,電路上,其實是利用2顆SP20150,共並聯 4 顆 Schottky Barrier diode 來輸出,每顆最大功率 20A~
如果在使用替代元件,是不是應該換成對的,會比較好?
因為如果特性不同,導通電壓不同,有沒有可能造成某單位時間裏一顆負荷比較大,而容易燒毀?
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 ayu05202003 大~

昨晚有查..

MBRF20150不行耶,
注意看他只有一顆二極體,
另一邊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一個問題,電路上,其實是利用2顆SP20150,共並聯 4 顆 Schottky Barrier diode 來輸出,每顆最大功率  ...

電路圖上雖然有畫,但都標NC

實際上這塊電源板,
上面也真的沒有第二顆SP2015(D906)跟其他配合元件 C913、R21、R922、R923

蠻認同jojoling大說的,也許不好配對(特性要一模一樣)跟省成本..才沒裝到2顆 SP20150,只裝D907

楼主:
引用 网友A:
MBRF20150不行耶,
注意看他只有一顆二極體,
另一邊短路

我查到的是三隻腳 兩個二極體的MBRF20150

網路上好像也是有兩隻腳一個二極體的MBRF20150

网友:
不管單顆或雙顆,只要有超過30A低壓又是TO-220都可用.+12V大都是給高壓燈管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查到的是三隻腳 兩個二極體的MBRF20150

網路上好像也是有兩隻腳一個二極體的MBRF20150

那可以阿,
你手邊有就直接拿來用吧

楼主:
下班後,迫不及待的將網拍寄來的FCH20U15銲上去

耶~~~電源板有12V了
然後將各連接線把電路板與面板裸接上
嗯嗯~按鈕亮燈了,背光也亮了

索性將螢幕各部件全部組回
接上電腦,開機!!
又是一尾活龍了 哈哈~

還好雷擊只打壞了一個元件
ad板與面板都沒受到損換
算幸運了

謝謝 cali48、ayu05202003、jojoling、jeanshyen、tfc77 提供意見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