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D1117穩壓IC詢問

楼主(2014-08-05):
各位先進大家好,小弟上來請教LD1117 穩壓IC的問題

小弟板子上面的1117上面顯示

----------------
|   LD117    |
|ST   Y705  |
-----------------

可是上網查還有細分不同輸出電壓
那想請問我這個輸出電壓如何辨識

小弟做了些功課,附上SPEC.
http://pdf.datasheetcatalog.com/ ... tronics/mXuqtqv.pdf

网友:
一般未帶後綴可能是調整型輸出,視左側1-2腳間是否有連接2顆電阻.

网友:
如果沒寫應該就是adjustable type,直接量1117的GND pin跟電源的地是否有不少阻值存在,有就是adjustable。

网友:
看第一腳是不是直接接地,
如果adj型就會有分壓電阻,

所以你量到的電壓是多少?
拍張照上傳才不會誤判

楼主:
那請教各位先進,adjustable type怎麼代換,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請教各位先進,adjustable type怎麼代換,謝謝?

如果你確定是這顆壞掉,
就買一顆adj的,
用烙鐵就可以換了

网友:
穩壓IC壞通常是溫度過高,空間允許的話改成1085-adj之類的TO-220封裝+散熱片比較耐久

网友:
拍張實物圖片上傳上來,讓大家好判斷。

未依版規發文,若未改進將移往資源回收區,待改進後再通知通管理員移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