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重工直立冷氣改裝得意得意 DEI-405R

楼主(2014-08-05):
完全看不懂日文...此台為不滴水型式...大致知道如何改..但怕有差池
有哪位先進可以幫忙翻一下和指導如何修改
javascript:;

javascript:;

DEI-405R

 DEI-405R

网友:
只要把壓縮機,(室內風扇,室外風扇)+變速, 各組負載依得意得意 DEI-405R接線接上即可。

三菱重工直立冷氣改裝得意

 三菱重工直立冷氣改裝得意

改裝傳意

改裝傳意

楼主:
感謝....一直搞不懂SM是什麼東西...中間風擋板是幹什麼用的阿
-----------------------------------------------------
另51C(過負載保護)不用改前後順序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一直搞不懂SM是什麼東西...中間風擋板是幹什麼用的阿
------------------------------------------ ...

SM...字義 風擋板....原功能是否有風向掃描。...或是換氣開關?
51C(過負載保護)..過電流保護元件,串聯於被保護負載中 ,使用於電源迴路前後順序皆可!但一般都接在壓縮機的 C點。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一直搞不懂SM是什麼東西...中間風擋板是幹什麼用的阿
------------------------------------------ ...

是不是....室內外換氣用的

另外室外送風機是不是該跟壓縮機並聯

楼主:
有一個換氣開關但是手動的..有關係嗎???
明天拍實體圖...另這台是不滴水的..沒看到相關線路??

楼主:
感謝lkkseemi 大大...已安裝完成...謝謝
另SM字義不知是否為風擋板...原本這組線不理它...結果會滴水
把它並聯至壓縮機..就OK.不會滴水了!!
目前運轉正常中...另遍尋不到51C(過負載保護)..線路直接就到壓縮機了!!不知有無關係
手機沒帶..過2天再補完成圖..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lkkseemi 大大...已安裝完成...謝謝
另SM字義不知是否為風擋板...原本這組線不理它...結果會滴水
把它 ...

過負載保護器...外型尺寸約拾圓大小,用於感知過負載電流與壓縮機溫度,一般都接在壓縮機的 C 點(壓縮機上黑盒子裡面)。

不滴水...一般都用散熱排的凝縮器,管路去蒸發廢水或壓縮機戴帽子(水盤)利用壓縮機的熱溫度去蒸發廢水。

SM為(泥)風擋板 ? SM馬達作用為何? 抽水?! 方便請補SM部分的構造圖 !

楼主(2014-09-08):
不好意思手機壞掉..現在才來補個圖

冷氣規格

冷氣規格

風擋板和磁簧開關

風擋板和磁簧開關

磁簧開關就沒接了..但風擋板馬達沒接的話.會滴水!!

風擋板和磁簧開關

風擋板和磁簧開關

完工圖

完工圖

感謝lkkseemi..不然就接不起來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