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42" 電漿 (TH-P42G10W) 主板故障 (TNPH0821)

楼主(2014-08-05):
請教各位先進~
小弟有一台 Panasonic 42" 電漿 (TH-P42G10W) 故障. 故障狀況: 按  power key 後電源燈亮起, 但約 5sec 後紅燈轉為閃爍 !?
經原廠技師檢修後判斷為主板故障 (TNPH0821), 但因價格昂貴且須待料, 故第一次嘗試 DIY 維修.

1. 按  power key 後紅燈亮起後, 電源板 for X/Y 板的 210V 有輸出.
2. 但面板沒亮且約 4sec 時 power board 的 210V 掉電, 約 5sec 時繼電器跳脫, 電源燈轉為閃爍.
3. 將 power board 接至 X/Y 板的 220V 的接頭拔除, 210V 仍掉電, 繼電器跳脫, 電源燈轉為閃爍.
4. 將 power board 接至 main board 的 P6 接頭拔除後, 電源板繼電器不再跳脫, 電源燈恆亮.
5. 目視 main board 無電容爆漿, 且以電錶量測似乎無短路現象.

先前 power board 的 210V 接頭尚未拔除時, 量測 main board 接 power board 附近的 DC/DC buck IC....
剛開始時都有輸出 (sorry, 忘了記電壓), 但之後又不知何故無輸出 !?
初步懷疑....應該是 main board 某一組電源異常導致的 power IC 被 disable, 以致 power board 跳電 !?

因小弟才粗學淺, 僅能分析至此無法再進行下去. 故求助板上是否有高手願意協助有償維修....Orz !!
PS. 小弟住新店.

主板接頭

主板接頭

電源板接頭

電源板接頭

主板外觀

主板外觀

主板編號

主板編號

网友A:
數一數電源指示燈紅燈連閃幾下?  昨日收了一台,閃11下,一風扇故障,散熱進保護跳電。
參考一下網路的資料
電源閃1下 DG板 不良(與MICOM聯繫錯誤)
電源閃2下 P板或D板不良(15V SOS)
電源閃3下 P板或D板不良(3.3 SOS)
電源閃4下 P板不良(POWER SOS)
電源閃5下 P板或D板不良(5V SOS)
電源閃6下 SC板 或 SD板 或 D板 或 PANEL不良(須逐步檢測)
電源閃7下 SC板 或 SD板 或 D板 或 P板 或 PDP PANEL不良(須逐步檢測)
電源閃8下 SS板 或SC板 或 P板 或 D板 不良(須逐步檢測)
電源閃10下 P板 或 H板 或 DG板 不良(SUB 5V SOS ,MAIN3.3V SOS ,DTV 9V SOS)
電源閃11下 PB板 或 H板 或 DG板 不良(FAN SOS)
電源閃12下 P板或H板不良(SOUND SOS)
電源閃13下 DG板 不良(通訊錯誤 檢測IC8001

网友B:
我的Panasonic 42" 電漿TH-42PX80T 也是A板(TNPH0745)故障了

脫光光了 還不知怎下手~~~
雖然有爬了文 ,下載了資料
http://bbs.pigoo.com/thread-47409-1-1.html
發覺~很複雜,好像很多IC都是Panasonic專有

期待Alex_1010大修復好這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數一數電源指示燈紅燈連閃幾下?  昨日收了一台,閃11下,一風扇故障,散熱進保護跳電。
參考一下網路的資 ...

感謝提供建議 !! 請問 "3c6060" 您收到的也是 TH-P42G10W 嗎 !?

小弟日前有爬文但僅找到 "TC-P50ST30" 的維修手冊, 雖然 "TC-P50ST30" 有 3D function, 但小弟這台沒有.
不過因為看起來這兩台的 Main board 配置蠻相似, 也許有參考價值 !? 只是沒空研究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Panasonic 42" 電漿TH-42PX80T 也是A板(TNPH0745)故障了

脫光光了 還不知怎下手~~~

感謝大大提供這個有用的連結供小弟參考 !!
雖然 A board layout 差異很大, 但最起碼看到 TH-42P 感覺上親切多了.

加上 6.2. Power LED Blinking timing chart 的說明: STB 5V time out / A board <-- 命中小弟的要害.
所以立馬將維修手冊 download 了下來. 現在就差找時間查線路了.

就怕線路差異太大做白工, 跪求諸方大德恩賜 TH-P42G10W 維修手冊....Orz !!

网友:
我也是新手,要學的還很多

网友C:
這裡是小弟找到的TH-P42G10W相關的pdf,但是似乎又與樓主照片有出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裡是小弟找到的TH-P42G10W相關的pdf,但是似乎又與樓主照片有出入~

感謝大大熱心提供....Orz !!
這份 data 小弟昨天以 google 有 load 到, 可惜是簡易版的說明並無完整電路圖.
而且我也覺得很奇怪: 為何他所指的 A 板 P/N, 與我實際看到的不一樣 !?

題外話: 有個國外網站專門在賣一堆 543 的電器維修資料....
但 TH-P42G10W 的 Service manual 要價 USD 10, 因不確定有空修故沒下手.

网友A:
我還是很好奇指示燈紅燈到底閃幾下?   不要算錯了,我們就是硬把11算成12,多做了一些白工,拆了不少東西。   開機後3--5秒即跳電,應該是進保護狀態,參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還是很好奇指示燈紅燈到底閃幾下?   不要算錯了,我們就是硬把11算成12,多做了一些白工,拆了不少東西。 ...

感謝提醒 !! 確認過紅燈每三秒鐘閃一下.
小弟也是懷疑 A 板某組 (或多組) 電源異常, 導致 power board 進入保護狀態.

网友C:
其實從第一篇您已經抓出是A board壞了,造成power自保護起動,所以接下來或許可以量看看p到A的部分,通常也會掛一顆保險絲,先看保險掛了沒。

補充說明,那個service hint檔其實有透露出一些點,例如有該型號所有pcb的編號,由編號下手,雖然找不到A board的型號,但是卻可以找到用一樣的power board的機器,由此去找P連到A又與STB+5V(?)有關的部分,也許就可以解決您的問題了。
相關型號:TC-P50G10,這台P board一樣,且A board也長得很像(型號也接近),只是layout有點不一樣。
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實從第一篇您已經抓出是A board壞了,造成power自保護起動,所以接下來或許可以量看看p到A的部分,通常也 ...

Sorry, 這幾天工作較忙故延遲回覆....Orz !!
感謝大大這份 TC-P50G10 維修資料, 上週小弟查了一些 power 線路, 相似度有八~九成.
可惜查了 STB 3.3V-5V, SUB 1.3V-1.8V-3.3V-5V-9V & P1.2V-1.8V-3.3V 輸出皆正常.

因 P1.2V, P1.8V & P3.3V 最後出來但卻是最先關掉, 看來似乎是這一部分的控制線路先出問題了.
但因對 PDP 的電源時序不是很了解加上時間有限, 故又停頓了下來.
口乎~太難了 !! 請問有無高手願意接手維修呀.... >"<

网友C:
電源板保護就是這樣,所以我以前剛開始修我家那臺時,還以為電源掛了。既然原廠也說A板壞了,那就當是個提示吧,很有趣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Sorry, 這幾天工作較忙故延遲回覆....Orz !!
感謝大大這份 TC-P50G10 維修資料, 上週小弟查了一些 power  ...

維修時間3-5天...4張半...有意再密我(到府收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Sorry, 這幾天工作較忙故延遲回覆....Orz !!
感謝大大這份 TC-P50G10 維修資料, 上週小弟查了一些 power  ...

我也是覺得修電漿電視蠻難的~
有太多地方要查了
我的TH-42PX80T在麥德姆颱風當日轟的一聲雷後就掛了(這天一堆電器陣亡)

電源板沒問題,15V,5V,5VSTB都有~
能確定的應該是A board故障
(有換了一顆鋁質電容,找不到SMD的只好把普通鋁質電容腳折90度銲上)
遙控器可開機,面板電漿有微亮,就是沒畫面也無聲
SC、SD board的LED 也都有亮
power LED 開機後沒閃爍,恆亮
遙控器不能關機,久按本體power鍵會關機(LED燈滅)但放開就又開機了

網拍也問不到這塊A board可更換
是否也有高手願意接手維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覺得修電漿電視蠻難的~
有太多地方要查了
我的TH-42PX80T在麥德姆颱風當日轟的一聲雷後就掛了(這天 ...

囧~氣爆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電源板保護就是這樣,所以我以前剛開始修我家那臺時,還以為電源掛了。既然原廠也說A板壞了,那就當是個提 ...

大大果然是神人, 吃苦當吃補....Orz !!
但小弟好痛苦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維修時間3-5天...4張半...有意再密我(到府收送)

感謝支援, 已密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覺得修電漿電視蠻難的~
有太多地方要查了
我的TH-42PX80T在麥德姆颱風當日轟的一聲雷後就掛了(這天 ...

是呀~網路上 P 板好像比較好買, 但 A 板真的好少 !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覺得修電漿電視蠻難的~
有太多地方要查了
我的TH-42PX80T在麥德姆颱風當日轟的一聲雷後就掛了(這天 ...

有維修手冊,要不要再試試看呢?可以參考troubleshooting handbook,裡頭有故障判斷流程圖。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大果然是神人, 吃苦當吃補....Orz !!
但小弟好痛苦呀.... >"

我斷斷續續修了兩三個禮拜,用下班時間修,大部分時間用在看維修手冊上。因為我也是門外漢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斷斷續續修了兩三個禮拜,用下班時間修,大部分時間用在看維修手冊上。因為我也是門外漢咩。 ...

是有慢慢研究~ 急也沒用
但遇上不懂又急驚風的家人....
一直問:還沒修好喔?  板子壞了就換版子ㄚ! 之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有慢慢研究~ 急也沒用
但遇上不懂又急驚風的家人....
一直問:還沒修好喔?  板子壞了就換版子ㄚ! 之類的 ...

情形差不多,所以我還要報告修復進度,目前修到哪了,預計要到什麼時候修復,然後就拖吧。建議先看troubleshooting然後搭配維修手冊,或許就可以找到點頭緒了。

网友:
有看troubleshooting了..
才知道SC跟SD board應該沒問題
我發帖問問好了

Alex_1010版主 也一起努力吧~ X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