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麵包店的攪拌機馬達線路

楼主(2014-08-05):
請問有人修過攪拌機馬達嗎?(一直以為單相馬達一定要有啟動電容),今天朋友拿一台來修,我沒看過這種,沒啟動電容但有離心開關的單相馬達,還能有2段開關能控制快慢,馬達110V,出六條線,其中2條去離心開關,沒啟動時離心開關是開路,啟動後離心開關才接通,請問這種馬達叫什麼名稱,有接線圖能參考嗎?

网友:
貼個照片.
只有馬達或整台.
攪拌機馬達需要扭力.
可能是串激馬達.
(是離心開關或電刷座?)

楼主:
分相式感應電動機:
定子上有兩繞組並聯,配置上相差90度電工角。
主繞組又稱行駛繞組,線徑粗,匝數少,置於內層,電阻小,電感大。
輔助繞組又稱啟動繞組,線徑細,匝數多,置於外層,電阻大,電感小。
○2啟動繞組串聯離心開關,當轉速達同步轉速的75%時,離心開關跳脫,將啟動繞組切離電源,以保護啟動繞組。

剛剛上網查了一下,馬達應該是這種,但不同的是離心開關,我手上這台是沒啟動時,離心開關接通,啟動後,離心開關OFF,這讓我很困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相式感應電動機:
定子上有兩繞組並聯,配置上相差90度電工角。
主繞組又稱行駛繞組,線徑粗,匝數少, ...

沒啟動時,離心開關接通,啟動後,離心開關OFF.......這很正常

一般桌上型砂輪機(1/2HP)...內部也都有離心開關....動作一樣

那個裝置是用來啟動馬達的!!!....

网友:
把他想成啟動用離心開關就很好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