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 42LY3RF 油畫(已完修)

楼主(2014-08-05):
型號

昨天只是很不明顯臉部、頭髮的輕微油畫現象
今天開機就變的很嚴重

電風扇吹,油畫也未改善

油畫一定是T-CON出槌嗎?

T-CON板號: LC420WU2-SLC1
LC420WU5-SLA1可代嗎? 驚驚!

三太子都不認識哪一顆是GAMA IC
還有哪些原因會造成油畫現象?

网友A:
看線路似乎是跑道中間大顆的lg

网友B:
細心查有結果...加油

网友C:
T-CON壞~~用示波器量測波形  答案就出來了

网友:
t-con 電壓量測點列出清單較易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線路似乎是跑道中間大顆的lg

GAMA好像藏在大粒的TL2296OD裡面,板背都烤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T-CON壞~~用示波器量測波形  答案就出來了

呵呵!示波器量哪不會說~
傑克兄有沒教材分享~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B:
細心查有結果...加油

哼!細心查~  呵呵!三太子只會換電容說
T-CON不會,先找電源板開刀

板號:

移除散熱板,呵呵!啤酒哥厲害,電容都長高了

二次測電容全掃

呵呵! 油畫不見了說~

後面37"看不到時針,前面的LG 42"卻可以,為什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哼!細心查~  呵呵!三太子只會換電容說
T-CON不會,先找電源板開刀

37"看不到時針.....

因為"長"跟"寬"的比例不同....畫面自動擷取......我猜的n_046|

网友D:
哇~~~油畫換電容會好喔,又多學了一招了

网友:
感謝分享~明察秋毫三太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哇~~~油畫換電容會好喔,又多學了一招了

T-CON 叫做 TIMING CONTROL
GAMA 作用好像是分壓,呵呵!搞不清楚說~

网友B:
引用 楼主:
T-CON 叫做 TIMING CONTROL
GAMA 作用好像是分壓,呵呵!搞不清楚說~

晚了本來想打電話沒想到你還沒睡
明天下高雄會去找你..
中午過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晚了本來想打電話沒想到你還沒睡
明天下高雄會去找你..
中午過後

啤酒哥不是來找三太子,根本就是來看電視說~

网友:
引用 楼主:
啤酒哥不是來找三太子,根本就是來看電視說~

這些電視怎賣?論斤嗎?

网友E:
引用 楼主:
啤酒哥不是來找三太子,根本就是來看電視說~

三太子把倫家搞大啦!
嚇死倫!那麼多要搞外銷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啤酒哥不是來找三太子,根本就是來看電視說~

太壯觀了
要拆開也要說點時間
若是維修可能會瘋掉

网友F:
一個棧板一個棧板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個棧板一個棧板賣?

價格談不攏...快酸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太子把倫家搞大啦!
嚇死倫!那麼多要搞外銷吧?

呵呵!可開屏機還不夠啤酒哥的需求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