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hance ENP-2725J 啟動後出現短路現象(已解決)

楼主(2014-08-06):
Sorry 各位前輩, 我又來亂了............

此顆修到頭暈, 搞不清該從那著手了, 所以請前輩們指點迷津, 請慢慢聽我道來....

1. 原始狀態為無電壓輸出, 檢查後為Fuse / MOSFET / 5V迴路爆容, 更換MOSFET及電容,
    Fuse暫用燈泡替代, 上電後, 5VSB=4.9V, PS_on=2.5V; PS_ON短路啟動後, 燈泡閃爍幾次後恆亮

2. 再次檢查為高壓電容損壞, 更換後上電, 無5VSB及PS_on電壓, 測試為一次側電容及IC損壞;
    更換後上電, 5VSB=4.9V, PS_on=2.5V; PS_ON短路啟動後, 燈泡恆亮

3. 高壓電容測得20VDC浮動, 輸入交流電測得12VAC, 檢查橋式整流器正常,
    橋式整流器前零件檢查未發現損壞.
以上, 該往那查起

電供銘牌
5VSB一次側控制IC-VIPER22A
主要電壓一次側控制IC-TDA16888G
上視圖-非原始狀態
PG檢測IC-WT7510

网友A:
啟動後其他電壓正常嗎 ??

有加負載嗎 ???

燈泡恆亮不代表就是短路哦 !!! (是全亮嗎 ?)

不知你的燈泡使用 幾瓦 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啟動後其他電壓正常嗎 ??

有加負載嗎 ???

1. 啟動後, 全無輸出電壓
2. 有無負載, 結果相同
3. 有點小閃爍, 看起來有50%以上的亮度
4. 100W

网友A:
引用 楼主:
1. 啟動後, 全無輸出電壓
2. 有無負載, 結果相同
3. 有點小閃爍, 看起來有50%以上的亮度

倒數第 2 圖片 , 二次側 (右側) 的那散熱組拆下來 , 檢測一下上面的 (晶體) 二極體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倒數第 2 圖片 , 二次側 (右側) 的那散熱組拆下來 , 檢測一下上面的 (晶體) 二極體 !!

左(STPS30L40CW): 順向電壓 0.132V
中(BYV32E): 順向電壓 0.381V
右(STPS4045CW):順向電壓 0.218V
以上, 數值看起來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STPS30L40CW): 順向電壓 0.132V
中(BYV32E): 順向電壓 0.381V
右(STPS4045CW):順向電壓 0.218V

你的電源管理 ic (TDA 16888G) ??

各腳位的電壓 ???

及 WT7510 的各腳電壓 ??

网友B:
版上的穩壓元件都查一下,

尤其是431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電源管理 ic (TDA 16888G) ??

各腳位的電壓 ???

各腳位電壓如附圖, 請參閱!!
檢測時有聽到電壓短路聲, 幾聲後燈泡熄滅, 也測不到電壓....
幾秒後燈泡又恢復恆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上的穩壓元件都查一下,

尤其是431   !!

二次側電容 / 電阻 有老化現象的均已更換

二極體 / 三支腳IC 靜態測試無短路, 二極檔測試0.5~0.7V

以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二次側電容 / 電阻 有老化現象的均已更換

二極體 / 三支腳IC 靜態測試無短路, 二極檔測試0.5~0.7V

431這樣測量不會準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431這樣測量不會準喔!!

論壇內有測試線路圖, 只是沒材料可以作.....

直接換一顆, 狀況相同......

网友B:
PFC  與  PWM  腳位電壓,明顯異常!!

這顆的比較器IC是哪個!!

网友C:
量量個輸出對地阻抗
看是那把電吃掉了
看看那發燙也可知一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腳位電壓如附圖, 請參閱!!
檢測時有聽到電壓短路聲, 幾聲後燈泡熄滅, 也測不到電壓....
幾秒後燈泡又恢 ...

這顆 TDA16888G 應該是  PFC 功能的控制 IC , 不知還有没有其他的 [電源管理 IC] , 如 TL494 等 ......

TDA16888G 第一腳是 AC 的 電壓 偵測 !! 不知你量測時檔位是否正確 ???

第 7 pin 電壓是 3.7v ???  , 應該是 12V 才對吧 !! 請確認 !

楼主:
引用 网友B:
PFC  與  PWM  腳位電壓,明顯異常!!

這顆的比較器IC是哪個!!

前輩是說WT7510嗎?
腳位電壓#8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量量個輸出對地阻抗
看是那把電吃掉了
看看那發燙也可知一二

對地阻抗如下:
5VSB: 32.4 Ω
3.3V: 48.6Ω
5V: 48.8Ω
12V: 145.2Ω
-12V: 640Ω

因短路現象未啟動, 故未發現元件發熱現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顆 TDA16888G 應該是  PFC 功能的控制 IC , 不知還有没有其他的 [電源管理 IC] , 如 TL494 等 ......

1. TDA16888G為PFC + PWM的控制IC, 未發現其餘電源管理IC
    第一支腳電壓為0.2VAC
2. WT7510第七支腳,確定只有3.7V

网友:
引用 楼主:
1. TDA16888G為PFC + PWM的控制IC, 未發現其餘電源管理IC
    第一支腳電壓為0.2VAC
2. WT7510第七支腳, ...

WT7510 IC 上的完整編號 ??

WT7510 請確認這顆 IC 的正確使用電壓 ???

网友:
版上的二極體都查過了沒,包含穩壓用的暨納都先查一下!!  SMD的也是!!

楼主:
最新狀況......

使用別顆電壓輸入橋式整流+/-極, 結果所有輸出正常

橋式整流器前元件檢查正常, 保險絲焊回,

送電竟然正常, 我又被燈泡給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