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人才] 徵詢願意幫忙更換人因 MD8012 觸控板。[已解決]

楼主(2014-08-06):
可正常開機和充電,但觸控板破裂無法操作,
徵求更換觸控板,付費連工帶料,請幫忙更換,

网友A:
大大 能否拆開看看

觸屏型號 是否為    n3860b-a00-v1.0

顯屏型號  BLC900-03A-U

是的話  我有拆機的料件,主板掛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能否拆開看看

觸屏型號 是否為    n3860b-a00-v1.0

呵呵!沒拆過平板,不知從何下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沒拆過平板,不知從何下手!

你把寶貴的第一次,就獻給這台吧 ...  ...

网友:
playart 大!!

我這台觸屏顯屏確定是好的!!

因為主板使用時怪怪的,我拆下來檢修!!    修到主板掛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呵呵!沒拆過平板,不知從何下手!

都是用扣的居多!!

痞酷鏟給他插下去就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扣的居多!!

痞酷鏟給他插下去就開了!!

ok ok !等找到觸控板再來給它撬撬看.....

楼主:
感謝 playart 大的回覆,目前的問題是不知何處可以找到此型的觸控面板呢?

网友:
只能打開機殼依照軟排線上的料號去尋找較準

网友:
我也是用這台,觸控面板亂跳,送修兩次花了兩個多月,前天才收到,
這台的速度不快,玩沒多久就會頓頓的.....題外話..
觸控面板的型號要折機才看的到,這台的型號好像有不同的版本。

网友:
之前幫人換過一次人因7"的,對方因為一時氣憤用力一剁放很久才考慮修看看,破裂的部分後來幫忙更換,結果更換後再測電池無法充電@@會當後來就退修了,因為修下去就不划算了。

如果真的想修考慮一下這台使用的狀況是否滿意,如果覺得滿意再考慮修,以上建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能否拆開看看

觸屏型號 是否為    n3860b-a00-v1.0

謝謝大家的鼓勵,大膽的用痞酷鏟就給它撬下去了,還好卡榫都沒斷,
對照到eson0724 大的型號是相符的 300-n3860b-a00

幸運的卡榫沒斷

卡榫的形狀

卡榫的形狀

這是屏線接頭?面板型號沒看到

屏線

屏線

這個接頭上印的型號就是了,還有解碼晶片

觸控板型號

觸控板型號

接下來就是料件的取得了,不知 eson0724 大願意多少割愛,
麻煩短消息過來嘍!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家的鼓勵,大膽的用痞酷鏟就給它撬下去了,還好卡榫都沒斷,
對照到eson0724 大的型號是相符的 30 ...

哈哈今天才看這篇文章,感謝智哥看的起我,小弟功力只可以拆拆CASE而已^^
五燈大哥這塊觸控板在對岸有賣,一塊一百多塊(台幣)就可以買到了,所以不難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今天才看這篇文章,感謝智哥看的起我,小弟功力只可以拆拆CASE而已^^
五燈大哥這塊觸控板在對岸有賣 ...

謝謝漢克提供的資訊,古神告知價格有十幾到七十幾塊都有,
這麼大的差異是品質的差異,還是新舊品就不得而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都是用扣的居多!!

痞酷鏟給他插下去就開了!!

感謝eson0724 大大 ,收到料換上已測試ok了!

麻煩匯款資料短消息過來,這是一定要的。

再次謝謝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eson0724 大大 ,收到料換上已測試ok了!

麻煩匯款資料短消息過來,這是一定要的。

OK的  沒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