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EPSON LQ-680 點陣印表機,不通電

楼主(2014-08-06):
EPSON LQ-680 點陣印表機

機器不通電了,查完都有通電呀,但電路板小弟就不會查了,想說是那個電阻或
電容是否有變胖,但也看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來求助各位大大的幫忙。
110V 電壓有量到,電源開關也有導通,保險絲也有導通,真知該如何是好呀~

网友A:
開機風扇會動嗎.
會動.主機板故障.先更換主機板最大電容看看
不會動.電源板故障.大多是圖6中間晶體.及附近零件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風扇會動嗎.
會動.主機板故障.先更換主機板最大電容看看
不會動.電源板故障.大多是圖6中間晶體.及附近 ...

風扇不會動,所以是要把中間部份零件全部解焊,量量看才知道囉~

网友:
基本上最高機率出問題的地方你照片多沒拍出來.

先check 印表機右邊的控制面板(所有開關及薄膜排線),基本上 Epson的點矩陣印表機的power board不太可能會故障.

***你好像把電源板接頭排線插座給搞掉下來了吧!*** if yes那可能又會造成插座問題導致不過電

楼主:
請問大人,電源板接頭排線插座指的是薄模排線那個座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人,電源板接頭排線插座指的是薄模排線那個座嗎?

回應問題請用回覆功能,這樣被回覆者才能收到通知,別人也較清楚你在回應哪一位.
你是開版的,別人寫給你就不必用回覆功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人,電源板接頭排線插座指的是薄模排線那個座嗎?

Epson : power board 連接 主板的基座,一般來說大概100%第一次拆的人多不知道該如何將power board拔離主板.

其實只要在基座上往下壓就可以拉出連接的排線,而不是往上拔把基座拔出來~

若是拔出來還可以在裝回去的話~那就要每一根線多去測量,是否有導通~如果yes
那就還好.  如果NO,那就只能直接焊死 (除非你有基座可換)

反正Epson點矩陣印表機,只要開機沒過電,會是控制板亮一下(or閃爍),就沒電~~大概90%以上多是控制面板問題 ~~ (除非你是雷擊或是接錯電壓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開機風扇會動嗎.
會動.主機板故障.先更換主機板最大電容看看
不會動.電源板故障.大多是圖6中間晶體.及附近 ...

請問大大:風扇不會動,中間晶體是否要解焊,才能量測是否有故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風扇不會動,中間晶體是否要解焊,才能量測是否有故障呢~

晶體查一下編號.好像有替代的.要解焊下來量.
一般這晶體壞掉.附近的零件也會跟著壞.

手上沒零件可以到 沒屋頂 賣600-800 考慮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風扇不會動,中間晶體是否要解焊,才能量測是否有故障呢~

小弟這裡有一台680主机板損壞~電源好的可拆賣!如有需要請通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Epson : power board 連接 主板的基座,一般來說大概100%第一次拆的人多不知道該如何將power board拔離主 ...

請問大大,“只能直接焊死的意思”,是把排線拉出來焊接嗎?
好像是排線的問題,裝回去可以動了,但再次整線有拉到線,又不動了,
去電子材料行買不到24 pin 的薄膜排線,看來要焊死線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先清洗接頭及薄膜排線試試

若不行~上網找LCD賣的薄膜排線來替代,買不到24pin可以買多於24 pin 如 3x ...

感謝大大的提議,這個方法不錯喔~

网友:
個人維修680至少超過百台以上.
面板排線不良.斷路.或不接.電源打開就會直接啟動.
附上電源板電路圖一張.有興趣摸索看看.
只接電源板就可以量輸出電壓是否正確.再來就可以判斷是否其他問題.
希望您早日完修.

至於u大.您最後一段最後那句話.希望您能少提這種攻擊性語詞.謝謝~
大家都是熱心幫忙.說出自己經驗談而已.

网友:
543 這是攻擊的言詞???

我想LZ的問題點以我10多年的經驗一點就中,是~~~"事實"~~~

如我所述,Epson 點矩陣印表機的電源板及使用到整台printer報廢,他也是頭好壯壯(這是指電源板)!

若此篇求助文,我偷藏步認為這是"眉角",大家認為最後會解決嗎?  是不是我點出問題點才有~~~"後續"~~~

我想每個人的回文多有其風格! 僅此!

网友C:
這產品不太會壞----------壞的都是頭--------------
直接去官方網站換新機舊機可以折錢----------------------我們公司都這樣換的

我們去換機器都是頭換幾次就不在換了---換新機問題更少

卡紙缺字才是這機器最大問題------當然也是夠本了--公司用的一般打印機3-5年建議故障換新

維修可以使機器使用更久----------------------但可靠度也是成本之一

网友:
看來本公司一大箱epson power板都是好的囉~

网友A:
J大還沒後續說明是否完修..

我補充一下好了.

拆到只有電源板.主機板.風扇.其餘不接時.開機風扇應該會動
風扇不動.常壞圖中紅點電容.(經驗值參考).
動一下就停.就有很多因素要考慮.

U大說的常會弄壞的端子.下壓就可以把排線抽出來.
有線記號為第一pin開始算起..
參考原先上傳的電路圖.可量電壓.1.2pin=接地.4.5pin=+42v.8.9pin=+5v.

電源板常壞元件.(經驗值參考).

面板排線不接.打開電源開關.印字頭座應該左右跑動一下.風扇會動.連接電腦可列印文件.

為何面板排線不接.可以列印.因為控制面板除按鍵.led指示燈外無其他元件
不接指示燈仍應有電源及動作.這和670不同.670電源開關在控制面板上

控制面板一般不會去動到.除非更換排線.按鍵.led
尤其箭頭端常插拔更容易壞.
可以替代方式.把排線整條反轉對調.
箭頭端那頭接控制面板.端子座如果壞掉.可以將排線插好.用透明膠布補強.

希望可以給大家參考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這產品不太會壞----------壞的都是頭--------------
直接去官方網站換新機舊機可以折錢------------------- ...

沒錯.最容易壞的是印字頭.斷針或磨損.
3-5年就汰舊換新的公司行號少之又少.
貴公司制度不錯.福利應該不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J大還沒後續說明是否完修..

我補充一下好了.

感謝大大的詳細解說,小弟近日都在外地無法接觸到我的印表機,明日進公司再來好好的研究,遇到問題再來請教大人,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J大還沒後續說明是否完修..

我補充一下好了.

感謝 x 大,雖然我修好了,但我也不知是哪兒出問題了,照您的方法做一次後,

他就可以正常運作了,謝謝您  希望可以撐很久,達人一出馬  果然問題就解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