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手機] Asus MemoPad ME172V平板摔到,主機板掉了一個零件!不知道規格...

楼主(2014-08-06):
Asus MemoPad ME172V 平板摔到,主機板掉了一個零件!不知道規格,不敢亂換,請高手幫忙看看,非常感謝。

原本有零件,掉了,不知道規格。

原本有零件,掉了,不知道規格。

搜尋到的圖片,這裡應該有零件。

搜尋到的圖片,這裡應該有零件。

网友:
看起來這2顆是一樣的.
是我的話會拆下面那顆起來量看看是什麼零件.再用相同的零件去試.

楼主:
感謝,果然兩個是一樣的,謝謝。

楼主:
開機後,發現故障更多,...........觸控不正常,螢幕顯示不正常,看來主機板被我摔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開機後,發現故障更多,...........觸控不正常,螢幕顯示不正常,看來主機板被我摔壞了。 ...

是否有檢查螢幕和觸控排線是否因撞擊鬆脫? 螢幕和觸控玻璃有破裂?
電子零件要摔壞很困難吧. 尤其是已經焊在電路板上.
或許有可能摔到裂錫,導致功能異常.

楼主:
看來需要一段時間來好好查查了!

楼主:
感謝提醒,真的是觸控裂開了。

网友:
這台我家也有,單核心的速度很慢,該換了

楼主:
使用1年多,這台摔了幾次,想不到這次最嚴重,壞成這樣,看來.........................是該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