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耐三代鐵捲門無動作

楼主(2014-08-07):
早上把捲門打開一半按停,接著要下來就都沒反應了

不管是面板還是遙控,就算按上也是不動

但是不管按主機或遙控,還是聽到主機有喀喀動作的聲音

這樣要從主機那邊開始查還是上面馬達那邊??

主機裡面有顆變壓器滿熱的,機板大致看來也沒什麼損壞

裡面有幾顆看起來像繼電器的東西。

上面馬達限動開關會造成這種問題嘛?

网友A:
馬達卡死?或出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馬達卡死?或出問題。

我猜是上面的問題,

跟主機應該沒有關係,但是上面只留一個縫,

這種手路怎麼下手啊??我連限動開關都找不到

整個空間只有紅色框那麼大可以維修,不懂當初是誰搞到這麼雞肋!!

网友B:
將2邊的收邊條拆下就可以拿下整片檔版了

网友C:
不會吧
難不成為了美觀,連最基本預留孔都沒有,如出狀況手動鍊條使用不就要先拆整片檔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將2邊的收邊條拆下就可以拿下整片檔版了

兩邊都拆了,發現那個擋板超重,沒兩個人根本沒辦法作業,

我猜那擋板厚度超過1mm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會吧
難不成為了美觀,連最基本預留孔都沒有,如出狀況手動鍊條使用不就要先拆整片檔版了{:14 ...

快速捲門不是手動鏈條,是鋼索,
但是只能放下,不能上升。
想找鐵工來挖個預留孔,不管他美觀不美觀,
最好是都不要出問題。

网友:
一般快速捲門只會預留大約一支手可進出的空間調整捲門上下值、封板只有0.7mm、如果馬達或微動開關壞了需整扇捲門卸下才能換到;就算開孔也沒用、控箱繼電器有動作並不代表控箱沒壞呦!

网友:
請問您是買二手屋嗎,有的鐵捲門(尤其是那種面寬4.5M以下,表面烤漆的)旁邊有個拉索,拉到底鐵捲門就可以手動上下,不用鏈條

网友:
反正是吃交流電的馬達,建議您先抓線,看看按下開關後上勾表看馬達電源有沒有電流

网友:
快速捲門是用DC馬達.....

网友:
http://bigwolf99.pixnet.net/blog ... C%E5%88%86%E6%9E%90 正反切換RELAY 作動正常 就不是控制機板問題
兩個人卸下來,還是搬不動,前幾天經驗,要上不上要下不下,搞的超危險,真怕撐不住掉下來,砸到自己,
最後還是放棄搞好久才勉強裝回去。

网友:
我鄰居換馬達也是差不多一萬上下~~~由所謂的原廠人員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