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電容(法拉電容),有會員在玩逆電流嗎?
火..

楼主(2014-08-07):
上星期有位老闆拿了些小顆的超級電容來,是美國Tecategroup 出品的PowerBurst TPL系列電容,該公司網址︰

http://www.tecategroup.com/

看一下上面的單價不便宜吧!容量是1F 2.7V,1F是多少wish說痞酷網的會員每個都知道,不知道的話我也不知道,這要請知道的出來說明.....

大小是︰8mm*12mm

拿來的老闆說只有剩下這一種規格,其它都賣完了,會員一個8元,賣完我也沒有了,需要規格書各在下方下載。

网友:
1. cnpan: 25

Total: 25

网友:
跟烏骨雞學姐講的重點根本不是這些,結果重要的都沒說。
超級電容用一般的電容表或LCR電表量不出來,另外要特別注意,不要看它只有2.7V,很多玩家都會串、並聯使用,超級電容充過電後的放電很慢,小心燒掉電容表。

不是只有逆電流,直流點焊機或閃光燈等等電路也有應用到超級電容

网友A:
之前行車紀錄器也壞掉~更換 ~超級電容 就好囉~

网友:
1 F 超級電容是小電量,應用在照相機,.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Total: 50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Total: 75

這個好物啊!學姐,有現貨嗎?
我這個星期會回去自取喔!

网友B:
1F(法拉) =10(6次方)uf(微法) =10(9次方)nf(納法) =10(12次方)pf(皮法)
有錯請指正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Total: 100

网友:
引用 网友B:
1F(法拉) =10(6次方)uf(微法) =10(9次方)nf(納法) =10(12次方)pf(皮法)
有錯請指正

1F=1000000uf
1uf=1000nf
1nf=1000pf
""次方""就太大了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Total: 125

网友C: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Total: 150

我也不知道買這個要幹甚麼,
買回來再慢慢想吧!!
還有甚麼好玩的方法嗎??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Total: 175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可以串聯兩個,再加限流電阻,做睡前小LED燈給小朋友,睡前充一下電就好了.
可以做靜態亮與加NE555的閃爍.

會瞄人的小寶貝.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若是用於多顆串並連,則可提高電壓及容量,可當電池使用,有時將其與汽機車電池並聯,可提高其瞬間輸出電流(如爬坡),主要是藉其擁有極低的ESR值.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若是用於多顆串並連,則可提高電壓及容量,可當電池使用,有時將其與汽機車電池並聯,可提高其瞬間輸出電流( ...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他們買這個要如何應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其實我也很想知道他們買這個要如何應用?

這裡有許多應用,請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 ... capacitor+batteries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這裡有許多應用,請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super+capacitor+batteries ...

哈!版大誤會我的意思了,我是要看買的會員要怎麼應用,每個人的想法可能都不太一樣。

网友:
我只想到要和ds1302放在一起當記憶小電池使用!

网友F:
請問大大這電容拿來當行動電源電池,放電會不會不夠,夠的話充電會快上很多
有沒有住台南(安平)附近的大大有需求要買,我想偷買這來玩,運費跟轉帳費一起分攤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若是用於多顆串並連,則可提高電壓及容量,可當電池使用,有時將其與汽機車電池並聯,可提高其瞬間輸出電流( ...

如果耐溫(-40 ~ +65)太低問題能解決...
就能有更多應用....(目前耐溫太低無法用於車上...)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8. aylay:25

Total: 200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8. aylay:25
9. Jangtang:25

Total: 225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請問大大這電容拿來當行動電源電池,放電會不會不夠,夠的話充電會快上很多
有沒有住台南(安平)附近的大大 ...

>我想偷買這來玩

難道你後面有兩隻手,兩個眼睛隨時在盯著你 ...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8. aylay:25
9. Jangtang:25
10.arthur0518 : 25

Total: 25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請問大大這電容拿來當行動電源電池,放電會不會不夠,夠的話充電會快上很多
有沒有住台南(安平)附近的大大 ...

arthur0518大好阿~~那我下訂寄至您那

你pm給我地址,我先拿我的私房錢給您,感恩阿~~~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想偷買這來玩

難道你後面有兩隻手,兩個眼睛隨時在盯著你 ...

上次買了U1242又敗了FLUKE 189被記警告了~"~

网友F: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8. aylay:25
9. Jangtang:25
10.arthur0518 : 25
11.Dave:25(勞請學姊寄至arthur0518大處)

Total: 275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之前行車紀錄器也壞掉~更換 ~超級電容 就好囉~

行車紀錄器也有使用超級電容嗎??

网友:
使用Tecategroup 提供的試算表,
串連2個1.0F電容,得到的數據:
0.005A 3.3V 供電100秒
Capacity 1.0F.pdf (163.49 KB, 下載次數: 25)

以 STM8S003 MCU run mode 4.7mA, active halt mode 0.55mA.
只可短時間運作.

所以1.0F電容只可以用作記憶保護運作電力.
例如1:行車記錄器熄火停止供電後,關機運作電力..
車內溫度高,行車記錄器使用鋰電池壽命短,轉用耐高溫的金電容.

例如2: DS1302  (2.0v, 300nA, 1mW) 的短時備用電力.
DS1302 備用電力比較:
             CR2032 電壓3V,260mAh ,780mW>>串連2個1.0F電容 3.3V 0.14mAh(5mAX0.027hr,0.45mW).
只能用在切換電源時的供電.需有工作電池供電才能保持數據.

超級電容特性充放速快.壽命長,但是單一cell 電壓低.電容多串多並會有平衡問題,
有大電力需求就要用大容量的電容. 例如:車用的 150F

网友:
引用 网友F: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8. aylay:25
9. Jangtang:25
10.arthur0518 : 25
11.Dave:25(勞請學姊寄至arthur0518大處)
12.eeepc_001:25

Total: 300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8. aylay:25
9. Jangtang:25
10.arthur0518 : 25
11.Dave:25(勞請學姊寄至arthur0518大處)
12.eeepc_001:25
13.jojokoala : 5

Total: 305

网友H:
用在12V系統上最好串六顆

网友:
Tecate Constant Current Sizing Tool v2.0 12V.pdf (48.1 KB, 下載次數: 39)
5 pc 1F
12V~8V
50mA
10 Sec

网友(2014-11-17):
引用 网友H:
用在12V系統上最好串六顆

电容容量是越串越小的,6颗1F电容串联后总容量只有1/6F,也就是0.166667F=166667μF(16万多微法),还要6颗电容实际容量完全相等或接近相等。

网友(2015-07-29):
這個超級電容(法拉電容),

有會員玩出什麼花樣嗎???

网友(2018-08-16):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8. aylay:25
9. Jangtang:25
10.arthur0518 : 25
11.Dave:25(勞請學姊寄至arthur0518大處)
12.wooden : 25(自取)

Total: 300

网友:
引用 网友C: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電源正極接電容負極,然後負極接電容正極,這鞭炮放起來一定很夠力。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8. aylay:25
9. Jangtang:25
10.arthur0518 : 25
11.Dave:25(勞請學姊寄至arthur0518大處)
12.eeepc_001:25
13.jojokoala : 5
14.wooden : 25(自取)

Total: 330

网友:
1. cnpan: 25
2. scottwang : 25
3. fatzeros: 25
4. legion: 25
5. tick228: 25
6. 小莉莉 :25
7. cockroach :25 (自取)
8. aylay:25
9. Jangtang:25
10.arthur0518 : 25
11.Dave:25(勞請學姊寄至arthur0518大處)
12.eeepc_001:25
13.jojokoala : 5
14.wooden : 25(自取)
15. PMC : 25

Total: 3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