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大胖的MCU入門學習之路---04.02.如何命令烏奴(Uno)作事!

楼主(2014-08-07):
前篇:
沈大胖的MCU入門學習之路---04.01.進入Arduino的世界-介紹篇

看了之前的介紹之後,大家一定覺得大胖只是在整理資料而已,
阿肥你是咧嗄我裝笑維嗎!這我自己看就行了!

沒有啦,因為阿當奴(Arduino)自2005年開始發展至今已經九個年頭了,
網路上已經累積了不少的教學和實作,大胖也覺得葉難和Cooper Maa寫的教學都比自己好啊!
但是,你要進入阿當奴的世界,就大胖所知還是要有點電子電路的基礎才行,
你要知道什麼是Com Port,、如何裝驅動程式、電阻、電容、IC、基本元件知識、接線及分正負極等……
還有最重要的你要會使用GOOGLE翻譯:https://translate.google.com.tw/

因為你一定會遇到要查單字、單詞、單句的時候,
所以,大胖在這裡會儘量以一個門外漢非本科(本來就是!)的角度來學習阿當奴。

接下來的文章,大胖會和大家介紹怎麼命令烏奴作事的流程,
也就是如何把你準備好的程式編譯好後,燒錄至你的烏奴開發板裡,達成你想要作的功能!

補充一下,
以上所說的其實可以套用在不同的MCU開發流程裡,
以最簡單的流程來說:

一、開啟專案及設定專案內容
二、編程開發
三、程序編譯驗證
四、燒錄實作驗證
五、除錯及完成

所以不論是遇到那一種的IDE,儘管使用的工具不同,
只要以這樣的流程進行的話,應該都能通用!

首先,大胖準備了烏奴一張,並下載好原廠IDE 1.5.7beta版,
再來,請依著前兩位前輩的教學將大胖的烏奴接上usb線並接到大胖的電腦上,愈來愈刺激了,要開始插東西了!
前輩的教學:
http://yehnan.blogspot.tw/2012/02/arduino-uno.html
http://coopermaa2nd.blogspot.tw/2010/12/arduino.html

插上usb及裝好IDE及驅動程式之後,請記得要把烏奴的COM Port號記下來,例如:「COM4」或「COM10」,
這個就是烏奴和電腦通訊的號碼啦!可以在「裝置管理員」的「連接埠」裡看得到。

再來就是把IDE打開,這是IDE的主介面,分「功能區」、「編輯區」及「訊息區」三個區塊:

一定要記得先到「Tools」裡的「Board」裡先選好「Arduino Uno阿當奴 烏奴」:

然後再到「Tools」裡的「Port」選好你的Com Port號碼:

這樣烏奴才能透過IDE聽令於我啊!嘿嘿嘿嘿!
以上這些步驟,不管大胖要再進入到那個MCU的世界裡,這都是最基本,最必要的一步!

再來,大胖就要命令我的小烏奴作事啦!嘿嘿嘿嘿!:on_112|
可是,大胖還不會烏奴的指令系統耶,怎麼辦?!
沒關係,IDE裡已有內建了不少指令了!大胖就選個最基本的讓LED閃爍的指令了好!
在IDE裡的「File] -->「Examples」-->「01.Basics」-->「Blink」:

這個就是命令小烏奴內建在第13數位腳上的SMD LED閃爍的命令。
大胖什麼也不用改,再來就是要下令(燒錄)了!
先按下功能區的「勾勾  」符號進行命令編譯,這時底下的「訊息區」會出現一堆訊息在跑,
假如都正確的話,最後會出現:「Done compiling.」「Sketch uses 1,030 bytes (3%) of program storage space. Maximum is 32,256 bytes.
Global variables use 9 bytes (0%) of dynamic memory, leaving 2,039 bytes for local variables. Maximum is 2,048 bytes.
」,告訴你這個命令佔用了多少的系統資源,很有電腦駭客的FU啊!:on_046|

如果之前的「Board」及「Port」都有設定正確的話,最好是再檢查一下,
再來就是按下「右箭頭  」,下令(燒錄)啦!
底下的「訊息區」也會跑出一堆訊息,還有#號進度條,
如果都正常沒錯的話,最後就會出現:「Done uploading.」「avrdude done.  Thank you.」,
這樣就完成對烏奴下令的動作啦!:on_056|

接下來,大胖就可以看到第13數位腳旁的SMD LED開始閃爍啦!嘿嘿嘿嘿!
成功啦!以上就是命令烏奴的流程。

到這裡大胖已經完成建製阿當奴的基本開發環境的建製了!
只要電腦能透過IDE完成程式碼的編譯及燒錄上傳至目標開發板,並完成點亮或閃爍LED的任務,
這樣就算是完成開發環境的基本建製啦!不要害怕,目前到這裡真的沒有太大的難度!
再來就是要學習烏奴的指令系統啦!

楼主:
有鑑於原廠的IDE功能實在過於陽春,且不能輸入中文,大家可以試試看,某些輸入法還真無法輸入!
所以,大胖接著要介紹另一款IDE,CodeBlocks for Arduino & AVR
http://sourceforge.net/projects/arduinodev/

只要按下Download就可以下載下來了,這套軟體也是可以讓大家吃免錢的!

之後將下載下來的壓縮檔解壓縮到你要放的地方後不用安裝,就可以執行codeblocks.exe這支執行檔執行程式,
以下就是codeblocks的主介面,可分為「功能區」、「專案管理區」、「編輯區」及「訊息區」,
和之前介紹的Dev++雷同:

再來,大胖要新增一個專案「Project」

在這裡我們選擇使用「Arduino Project」,並按下「Go」

進入一開始的歡迎頁面,假如大胖下次不想再看到這頁,就可以把勾勾選起來,再按下「Next」

選擇阿當奴系列的型號,烏奴是標準8-bit AVR,和選擇COM Port號,選好了之了後按下「Next」

取和原廠一樣的專案名稱,及專案的存放的位置後,按下「Finish」就行了

一開始IDE也會有內建的範例,大胖要注意的地方在功能區右邊,先選好目檔開發板,也就是烏奴

再來設定一下IDE內建的Builder,「Tools」-->「Arduino Builder」

選好主板型號及時鐘頻率,及檢查烏奴的COM Port號,就可以了

再來一樣編譯大胖的命令,「Build」-->「Build」快速鍵是ctrl+F9,或是功能區中齒輪的圖示

再來大胖就可以在訊息區中的「Bulid log」及「Build messages」查看是否有誤

以及在Builder中查看命令使用的系統資源

接下來就是下令(燒錄)啦,在「Build」-->「Run」快速鍵是ctrl+F10,或是功能區中箭頭圖示

IDE就會透過大胖剛才設定Builder下令(燒錄),大胖只要按下COM Port號的圖示就行了

然後就會看到大胖的烏奴第13數位腳上的SMD LED閃啊閃的!

另外,這支內建的BLINK程式還附有烏奴輸出的功能,使用的方法是要先下載PuTTY這支免安裝程式並執行
http://www.chiark.greenend.org.uk/~sgtatham/putty/download.html

設定「Serial」,指定COM Port號及速率,這裡是使用9600

回到「Session」,選擇連接方式為「Serial」,及指定COM Port號和Speed後,按下「Open」

就可以看到烏奴一直再說「Hello world!」囉!

以上就是codeblocks for 阿當奴的使用流程,是不是比原廠的好很多,而且還可以輸入中文,
以後大胖會使用這套IDE來代替原廠的IDE。

楼主:
對了,arthur0518兄,
看完了以後,要寫5000字以上的使用心得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arthur0518兄,
看完了以後,要寫5000字以上的使用心得喔!

大胖兄....我直接跳過1,2樓...看3樓....
這樣就....不用寫心得報告了吧!!!

剛買R3時...驅動也是裝不起來....後來是jojo老師幫我處理的
原因是 : 電腦太老舊...要裝舊版的驅動....

就像jojo老師所說的....您太博愛了.....學那麼多種.....還都不會搞混!!!...
我光是1.0.5版的....就搞得頭昏腦脹了...

我喜新厭舊...最近又迷上了LED極光....
只是最近口袋空空...工作量又爆增:on_018|

网友:
引用 楼主:
對了,arthur0518兄,
看完了以後,要寫5000字以上的使用心得喔!

這樣不止兒子會抗議,連老婆都會,你的耳朵需要耳塞.

楼主:
補充一下,
以上所說的其實可以套用在不同的MCU開發流程裡,
以最簡單的流程來說:

一、開啟專案及設定專案內容
二、編程開發
三、程序編譯驗證
四、燒錄實作驗證
五、除錯及完成

所以不論是遇到那一種的IDE,儘管使用的工具不同,
只要以這樣的流程進行的話,應該都能通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
以上所說的其實可以套用在不同的MCU開發流程裡,
以最簡單的流程來說:

這個流程應該補充在第一帖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