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IBSON 冷氣溫度異常

楼主(2014-08-07):
GIBSON 冷氣溫度異常
GIBSON 分離式冷氣,型號:GA-8093AIP
問題是
1.設定29度,大概30度就停掉
2.設定28度,大概29度停掉
3.設定27度,目前一直到26度還停不下來

請問會是什麼損壞?感謝

网友:
不一定是故障

通常設定的溫度  在感測器感應的溫度有上下值

例  設定28度  感溫器會在溫度約27度時 關閉壓縮機  回溫到 29度時  再啟動壓縮機

所以你說的部份應該是 屬正常現象!!

网友:
設定29應該28壓縮機才會停回溫30壓縮機開工,可是你大概30度就停?有用溫度表量測嗎?
設定27來到26一直不停?有打到25度還不停嗎?個人猜想是感溫器秀逗

楼主:
原本都正常,我都會設定睡眠,就是設定27度,兩小時候會回到29度,
就這兩天開始到27度都停不下來,一直往下掉,
所以也是猜測是不是感溫器秀逗了,若是,感溫器那邊有賣?

對了,剛剛拆機器發現溫度感測器不是在入風散熱鰭片那邊,請問這有差嗎?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本都正常,我都會設定睡眠,就是設定27度,兩小時候會回到29度,
就這兩天開始到27度都停不下來,一直往 ...

"溫度感測器不是在入風散熱鰭片那邊 "

那請問感測器放在哪 ?

楼主:
右邊線路的下方為接收器

接收器下方為感溫器

之前都正常,就這兩天變的無法控制

网友:
您確定感溫器原來就在那裡嗎?還是掉下來,溫度感測器應在鰭片那邊才會靈敏,如果線路夠長可以試著把它拉到鰭片中間試試

网友A:
  的确是在这个部位的,我家中的也是这样。楼大把它拆下来,量量它的直流电阻值。一般来说,这类泪珠型NTC电阻在25℃时的直流电阻是10KΩ。再看看它随温度的变化会不会阻值也变化(可以用手心加热或者其它加热方式)。
  如果NTC电阻是好的,那要考虑PCB上的其它元件是否有问题,特别NTC电阻所接回路里有没有电位器之类的东西,是不是它们接触不好导致电阻变化。
  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是在这个部位的,我家中的也是这样。楼大把它拆下来,量量它的直流电阻值。一般来说,这类泪珠型NT ...

感謝告知,這幾天忙完我在拆來量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