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第一次組裝液晶,有幾個問題請教專業,謝謝。

楼主(2014-08-08):
小弟最近想組裝一台32吋LED液晶

但因為對基本零件都不了解,所以想請教各位專業大大幾個問題 !

1. 需要哪些零件 ? (中英名稱,規格,)

2.這些零件到哪去買 ?

3.以最便宜的方式,大約需要多少錢 ?

以上請教各位 !

功能要有 HDMI輸入 *2 , 類比/數位電視輸入,1080P, 有以上功能即可 !

請多指教,謝謝。

网友A:
液晶電視沒有自組的吧?~大多是壞了某元件改公板套件延續壽命..

网友:
LED32吋套件:一共有3種.第一代的LED.新款的有2種.DLED跟ELED(直背式跟側光式)

第一代的需電源板跟主機板是分離的
新款的是用一體板(三合一:電源板.主機板.升壓恆流板都做再一起)

如果你本身沒有面板的話.不要想組裝.因為你拿到所有的料件.會比一台保固3年的電視還貴
只是為了好玩.不在乎錢的話.到可以DIY.....玩玩看.

一體機比較好組裝沒有配線的問題.只要插4條線....剩下的就是鎖螺絲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液晶電視沒有自組的吧?~大多是壞了某元件改公板套件延續壽命..

A471大大液晶電視確實有自組的,我們這裡有家公司他們都自組液晶電視再改成為觸控式套件之後CASE打上他們的MARK外銷出去,裡面每一樣東西含面板都是獨立跟廠商叫貨的,而板子都是用公板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471大大液晶電視確實有自組的,我們這裡有家公司他們都自組液晶電視再改成為觸控式套件之後CASE打上他們 ...

哇咧還有這種模式阿~~~買零件湊一台應該不便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A471大大液晶電視確實有自組的,我們這裡有家公司他們都自組液晶電視再改成為觸控式套件之後CASE打上他們 ...

感恩! 可以請教,他們的零組件有哪些嗎 ? 謝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哇咧還有這種模式阿~~~買零件湊一台應該不便宜吧

成本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們賣的一台觸控式液晶電視42吋以上(螢幕)價格是一般外面同尺吋的液晶電視好幾倍價格,當然機子裡會再加裝一塊卡,此卡說是教學視聽卡,所以應該在貴這塊卡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恩! 可以請教,他們的零組件有哪些嗎 ? 謝謝。

他們的零組件會看機型而變動,好比有的面板含T-CON的那當然不用再裝T-CON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液晶電視沒有自組的吧?~大多是壞了某元件改公板套件延續壽命..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到大陆转一圈就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到大陆转一圈就知道了

你講大陸當然有~~在台灣除非是上述那種生意,否則哪來套件拼裝阿~
絕大多數是維修用改公板套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成本我不清楚,我只知道他們賣的一台觸控式液晶電視42吋以上(螢幕)價格是一般外面同尺吋的液晶電視好幾 ...

那顯然不是普通電視用途的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顯然不是普通電視用途的產品...

沒錯,所以他們公司產品大多外銷,內銷的我知道只有廣告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講大陸當然有~~在台灣除非是上述那種生意,否則哪來套件拼裝阿~
絕大多數是維修用改公板套件.. ...

哦,只有公板套件,没面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哦,只有公板套件,没面板呀

沒有,連破損要找面板換都不容易,生產剩下的板子通通去大陸了....

网友:
如果可以的话,请你到大陆转一圈就知道了
看到這個頭像  內行人就知道了  哈哈

网友:
沒法度啦  這正妹頭像 你又說到大陸轉一圈  俺轉了好多圈啦  早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