檯燈 維修疑慮一問

楼主(2014-08-08):
最今幫朋友修個檯燈, 疑似燈管壞了!
裝一支新的後.....閃了一下 就又死了!!
右至左 右二,這款的
覺得很奇怪是這變壓器  電線是一進一出,如何達到變壓效果??
用電錶量測 ac 110v.....?? 好奇這東西的功能

問題二 之前有台"貴夫人檯燈" 因內部不知哪個東西壞了
但構造似乎沒那麼簡單,僅這變壓器?就能達到 防閃爍?效果嗎??
燈管為右至左 右五這款

後來就改成e14的螺旋省電燈泡,
想問版大們 檯燈與其他燈泡差異 主要差異應該在 不能"閃爍"或炫光吧==>博士燈

問題三 家用的螺旋省電燈泡,55-60hz 110v是否會造成閃爍呢?

网友A:
那應該是電感,不是變壓器,燈架裡面應該還有零件吧?

网友B:
1. 傳統線圈式安定器,當作鎮流器(電感)使用,如果燈管只有兩支接腳,那就是有內建啟動器,若新燈管閃一下就燒掉(要確定是燈絲又燒掉),那就是安定器內部短路,已無限流功能。

2. 是的,傳統安定器燈管發光是跟交流電同步的,會閃爍只是視覺暫留眼睛不容易察覺。

3. 螺旋燈泡裡面會將AC電源整流成質留再高頻震盪,工作頻率都在幾10K以上,更不會察覺閃爍的存在。

网友C:
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PL檯燈有13W, 18w, 27W等。照片#2的燈管是否為13W?
可以殺省電燈泡的安定器將上述的檯燈改為電子式的安定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電感,不是變壓器,燈架裡面應該還有零件吧?

真的是空無一物 才覺得奇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傳統線圈式安定器,當作鎮流器(電感)使用,如果燈管只有兩支接腳,那就是有內建啟動器,若新燈管閃一下 ...

1.如果沒限流 則因電流過大而燒毀
   不過1進1出 非兩線都控制來達到限流?(插時也不會分火或0v線)
3.所以依大您的解析後市售的 e27燈泡也能達到 博士燈的效果
差別也只不過在於 濾板這問題,那這樣未何還需要買這類貴森森的燈泡

跟貴夫人是同一型的燈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在市面上看到的PL檯燈有13W, 18w, 27W等。照片#2的燈管是否為13W?
可以殺省電燈泡的安定器將上述的檯燈 ...

大大我懂您的意思 拆螺旋燈的安定器 換到檯燈上來達到安定器效果
不過PL燈泡比較好嗎? 如果直改 E14或E27 日後這樣會比較方便購買!

网友:
3M那個圖示根本是誤導消費者,哪有什麼叫不好的光線被反射? 它只是利用偏光膜將光線過濾成偏極光,減少被照物的反射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如果沒限流 則因電流過大而燒毀
   不過1進1出 非兩線都控制來達到限流?(插時也不會分火或0v線)
3.所以 ...

電器迴路兩條線只要一條線限流了另一條線也是一樣的電流,所以不管安定器是在火線還是中性線效果都是一樣的。

就如同直流迴路,電阻與LED串聯,由電阻來決定LED工作電流,至於電阻是串在正電源端還是在接地端,效果並無差異。